SPI通讯的SCLK,MISO,MOSI正确如何配?

楼主(2009-05-19):
SPI通讯的SCLK,MISO,MOSI正确如何配?
全是AF_PP?刚看了21IC坛主回答好象这样配不对,但ST例子中全是配置AF_PP
通讯
如何

网友A:
当STM32为SPI中设备时,最好配置MISO为输入模式
虽然配置为AF_PP也可以工作,但对器件的引脚驱动电路会有影响。
SCLK和MOSI需要配置为AF_PP。

网友B:
没解释清楚
当STM32为SPI中设备时,最好配置MISO为输入模式?请详细说明SPI为住从的时候配置

网友C:
哈哈,前面笔误,应该是“当STM32为SPI主设备时”
当STM32为SPI从设备时,道理相同:MISO需要配置为AF_PP,SCLK和MOSI配置为输入模式。
MISO = 数据 主入从出
MOSI = 数据 主出从入
SCLK 始终是主出从入
按照字面意思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D:
输出脚AF_PP, 输入脚input float就行了吧

网友E:
一般情况下输出脚AF_PP,输入脚input float就行了
如果外部电路需要,输出脚配置为AF_OD也行,输入脚配置为内置上拉或内置下拉也可以,很灵活地哦~~~~

网友F(2012-08-17):
SCLK
SCLK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