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什么时候出个带USB的?

楼主(2009-04-10):
STM8什么时候出个带USB的?

网友A:
会有的
会有的,为什么不出带USB的?

网友B:
期待3.0
5Gbps

网友C:
哈哈,4楼真是个理想主义者
你真的希望一个主频24MHz的MCU能够支持5Gbps的USB 3.0?现实吗?

网友D:
主频和外设的时钟 关系不大
看看很多ARM7,9 为USB配置专门的PLL......
只是,USB3.0 硅片IP成本较高,yellowstone.....
开玩笑而已,呵呵。
一个PLL一般占用不到1mm2面积,成本不到$0.1.....
哈

网友:
我的意思不是主频和外设时钟的关系问题
我是说,24MHz主频的MCU如何能够消化从5Gbps通道上来的数据,又如何为5Gbps通道提供足够的数据。
打个比方:一个只有100人左右的小山村,有必要专门为它修一条高等级的高速公路吗?有足够的人和货物进出吗?

网友E:
STM8除了价格外还有一个STM32所不具有的优势
这就是,STM8可以工作于5V下
当然STM32可以用OD+PullHigh的方式,耗电和速度权衡问题又来了,显然跟PushPull没得比
还有专门的4245的Level Shift芯片,电路复杂了,IO口的方向切换要按组
其实USB Full Speed并不复杂,不算Endpoint0再做2个Endpoint就够用了。

网友F(2009-05-23):
很期望能出带USB的!!
很多场合需要用到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