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炮加干冰,STM32F103超频大赛

楼主:
最近试了一下,把STM32F103的主频调到100M,工作还正常,不知长时间工作如何,如果把电压提高到3.6V是不是会好点。
因为S3C2440的CPU内核电压不同时主频的频率也会不同,包括我们PC机上的CPU也是如此,那么STM32是否可以呢,常时间工作是否稳定呢?

就以上问题欢迎大家展开讨论,并付诸实践,如果哪位电工有实验件,可以做一些静电呀,高频呀等相关的实验,看看STM32F103有多大的潜力可供开发。

我们要榨干STM32F103的每一滴血!

网友:
嵌入式MCU玩超频

请问楼主是不是无事干?
或者是赋闲在家,我看肯定不是个做过电子开发的,属于半瓶醋那种。
玩这种游戏,有意义吗?

我是老板,也会炒了你,并且告诉我认识的朋友,都不要录用你....

网友:
没有人这样做过吗

没有人这样做过吗?
以前曾把LPC2148的主频调到80M,运行也没有出现问题,但调到100M时主频就不准了。不知STM32F103是否可以超频到100M?

网友:
再往高了调

比如调到200M~300M,测试一下它的极限是多少。

这样做心理就更有数了。等待你的测试报告。

网友:
善意提醒:测试时请戴好面罩,并准备好灭火器,防止意外

                                 超频玩玩可以,千万不要用在产品中。

网友:
呵呵,这么严重?

呵呵,这么严重,本来就是想用到产品中的。算算运算时间,72M有点低,所以想超上去用,不知如何?
肯定会有风险吧。我想这玩意儿应该和我们用的台式机CPU差不多吧,也是倍频,小超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STM32F103跑到100M

  STM32F103跑到100M,是否稳定很难说,但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严重问题。STM32F103我曾经超频到更高:8M晶振->24M晶振,CPU频率 48M->144M,144M可以跑但不大稳定,片子摸上去有点温(正常情况下比较凉)。
  不管怎么说,超频不是正规做法,也就是自己玩玩吧。

网友:
厂商肯定不建议你超的。

                                 自己玩玩肯定可以,用在产品中合适是慎用,特别是工业产品中。

网友:
要从工艺上分析。

肯定是可以的。而且不会有问题。问题是超多少?

100MHZ 对于 180纳米技术来说 已经很低。CORTEX-M3核心可以上的400MHZ没问题。

看看FLASH的速度、功耗如何,RAM速度、功耗如何。这是最大问题。

可以做高温测试,看能不能稳定,做EMC/EMI测试看看。如果都没问题~

就超吧

网友:
要上高频,工艺得跟上

网友:
如果STM32F103真能稳定地在100M下运行,ST岂不是亏了

如果STM32F103真能稳定地在100M下运行,ST就会宣称STM32是100MHz的,而不是72MHz,这样要么可以卖更高价钱,要么可以以更高的性价比占领市场。

你把ST的工程师都看成傻瓜了吗?

网友:
一个能,100个能,1000可还都能保证能吗?

网友:
怎么超频呢?我倒是感兴趣!

                                 戴着面罩来的!

网友:
........

这也敢用到产品中? 我是老板我第1个炒了你....

现在做设计,有半点和datasheet有差异都要反复评估, 灾难性的后果啊

网友:
面罩出售中,欢迎批发

网友:
呵呵,民用产品

呵呵,民用产品,初步构想,把CPU电压用到3.6V,而我们平常常用的为3.3V,把主频超到100M,然后做试验,看效果如何。

昨天用STM32F101跑到8×9=72M,程序能运行,当时家中没有示波器,也不能准确看出主频频率。我想这种芯片超20%应该没有大的问题,只要不用在工业及环境要求严格的产品中还是应该可以的。

ST只所以不说可以跑到100M,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厂,如果因为主频出了问题,对他们来说是致命打击,而对于我们单个的应用这点就没有那么严重了。

现在DIY 电脑用户都喜欢超频,我们电工们何不也弄来玩玩呢,只可惜现在的工作环境中没有各种实验设备了,以前做电表时,实验室有各种设备,什么静电,脉冲群,浪涌,高频,传导,等。如果哪位大侠工作中还有这样的实验室,倒时可以试试,我们也来个超频比赛,呵呵,说不定到时我们也用上大炮加干冰了呢?

主频60M的LPC2148曾超到100M,但运行不稳定了,超到80M工作中还可以,没有出过问题,不过是拿来玩的,没有做过相关的实验。

网友:
128M是可稳定运行的!

144的时候已经不稳定了,速度瓶井是在FLASH
厂家公布的速度是权衡各方面的性能和稳定做出的(有时确实由市场定,一些片子的高速和低速实际上就是标得不一样,内晶片是完全一样的), 比如AD,一旦你超频,性能就急剧下降!

网友:
看来超频还是有很多工程师玩过的呀

看来超频还是有很多工程师玩过的呀,只是大家没有拿出来说吧了。
那现在大家就来讨论一下吧。
各自报一下自已超的结果。

网友:
不能光从180nm的工艺来看频率

工艺虽然是频率高的基础,但并不能保证有多高的频率。
而且arm芯片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功耗优化模式工艺(尽可能降低功耗,当然频率也低)一种是性能模式工艺(尽可能提高频率)。
还有各个生产厂家工艺水平也差别大。打比方同是180nm,intel可能做400M,其他厂家可能只能300M。
ST标称72M有他的道理,芯片厂家做测试不象我们,能常时间跑的不出错就OK了。

网友:
嵌入式MCU玩超频

                                 嵌入式MCU玩超频,吃饱了撑的?不要把PC机的那套拿来,特别是不能用于产品中,千万千万,如果你嫌频率低,换个速度高一点的芯片来玩嘛,现在高端MCU又不贵,干嘛无事找事,STM32玩到100MHz,不是可能不稳定,而是长期运转的话肯定不稳定,大家就省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