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濠电偞鍨堕幐鎼佹儎閻ょ嫻濠电姰鍨煎▔娑氣偓姘煎櫍楠炲啯绻濋崶褔妫烽梺璺ㄥ櫐閹凤拷

楼主:
Linux濠电偞鍨堕幐鍛婎殽閹间焦鍋╅柕濞炬櫅绾偓闂佽法鍣﹂幏锟�
LED濠电偞鍨堕幐濠氬箰閸濄儰鐒婇柨鐕傛嫹
濠电姰鍨归悥銏ゅ礃閹兾ら梻浣稿閸嬪嫰宕愭搴g當闁瑰墽绮崑瀣煥閻曞倹瀚�
婵犵數鍋為崹鐢告偋閹版澘鍨傞柛宀€鍋為崑銊╂⒒閸喓銆掗柟鏂ゆ嫹
濠电偛顕慨浼村磿閸欏鍨旈柤鎼佹涧椤曡鲸鎱ㄥ鍡楀闁告埊鎷�

不上电也跑程序,算不算BUG!
lqdz68
lqdz68

网友A(2009-05-25):
不上电也跑程序,算不算BUG!
系统有时候要工作在待机状,个别IC 还在工作,其它的都断电了,包括STM32。这时发现STM32竟然还在运行。量其VDD引脚,有2V多的电压。仔细检查,发现STM32的一个IO与正在运行的IC有联系,靠着从IO上获得的微弱的电流,它居然活了!看来功耗太低了也是毛病!
工作
待机
程序
上电

网友B:
你爹没有告诉你,NXP的ARM7也是这样。
如果C8051F做的,那真的是见鬼了。
你爹设计的东西,你也忽悠?

网友C:
这个问题很有价值
其实,很多人注意不到这一点。只有考虑到了,才能想办法避免!

网友D:
那叫电流倒灌
IO口加了上下拉的保护二极管,在CPU掉电后,会通过上拉二极管给VDD输入电能。
也就是说,你的设计本身有点小问题,如果MCU电源和IO倒灌进来的电源是同一个,那么也没有问题,但你现在应该是使用了两路独立电源而且共地了,所以应该加驱动隔离才是正确的。。。
基本上现在推出的MCU都是这样,并不是什么问题,只有过去那种没有加IO上拉二极管的MCU从表面看似乎没问题,表象是似乎以前的很好,但实质上以前的并没有现在的好。。。
ID太TMD的难听,都是啥人啊?!

网友E:
有问题不可怕
关键是如何避免。不过,ST的大牛们好像没把这当回事儿。

网友F:
这本来就是基本电路常识,不回答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