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原厂,哪位6p电容成功?不甘心啊

楼主:
一个项目,需要DAC和RTC,本来可以使用STM32片内?

现在,DAC已经决定外接。

RTC呢?

网友:
7-9pF可以吗?

                                 .

网友:
不是6pF的电容,主要是6pF的晶振

网友:
【应用笔记】ST微控制器振荡器设计指南 (2009年1月)

网友:
我用6PF电容RTC成功工作,不需要加延时

                                 我用6PF电容RTC成功工作,不需要加延时。按管方提供的例程可以正确运行。

网友:
是6pF负载电容,省略了负载2字,电容10p

用MC306? 只有小日本?

网友:
7p体积稍小。

                                 .

网友:
成功者:晶振哪家?

epson?

网友:
我在4楼给你的文档中有ST推荐的晶振

                                 请看第6章。

网友:
gm是多少?算出STM32的Gm=5uA/V?

推荐的,是插的!

算了一个7pF贴的, 得到8.6余量。

网友:
哪家的也不太清楚

具体哪家的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公司设计有无线模块,所以电容较全,从公司仓库找的,不知从哪里买到的。
开始用的是12P的电容,加了延时能工作,一次偶然机会发现仓库有6P的,换上把程序一改,搞定,运行正常。完全按手册的方法进行编程。

网友:
楼上,看来,你还没明白!

电容、负载电容、晶振,楼上弄混了。

本贴说到的“电容”,均是“晶振负载电容”。不是晶振旁边的pF电容(那东东很便宜,很准确,到处都是)。

本贴在寻找晶振:“负载6pF的晶振”,或者,“负载7pF的晶振可以用么”。

另:负载6pF的晶振,不是晶振旁边的6pF! 一般,要10pF(计算哦)。

网友:
呵呵,原来楼主说的是晶振,而不是电容

                                 不好意思,理解错了。

网友:
联系了晶振供应商

下周看情况吧。

网友:
还是有些问题

                                   我现在用的就是6PF晶振,5PPM,常温下误差2S/天,可在做高温55,低温-20试验时误差就达到6S/天,还是不够稳定。

网友:
晶振的精确性和稳定性

                                 请参考我在4楼给出的应用笔记,振荡频率的精确性和稳定性与晶振本身的精确性和稳定性相关,也跟外接负载电容的精确性和稳定性密切相关。你需要根据晶振制造商给出的匹配参数,结合PCB板的设计,选取合适的外接负载电容,同时需要使用稳定性好和高频特性好的瓷介电容。

网友:
负载电容CL

                                 这是我在4楼给出的应用笔记中的部分内容:

网友:
谢谢香水城

                                    谢谢香水城,这个公式在做设计之前就已经看到了,可就是关于PCB的杂散电容Cs不知道如何计算或者测量,所以到现在我们都还是去用不同电容调整测试得出的外部电容容值,实在是又不准又浪费时间,如果哪位高手有测试或者计算杂散电容的办法,还请教教小弟,谢谢。

网友:
RTC外接一个真正的万年历RTC吧,不贵。

                                 STM32的 ’RTC‘ 不好用.

网友:
现在外接已经晚了

                                 项目测试已经都结束了,所以功能测试OK,7月份就要对外公布了,就剩RTC这块精度问题了,刚从恒温恒湿箱拿出来,高温下误差慢7S。

网友:
你有晶振的手册吗?贴出来看看?也许能出点主意

一般手册中都有一个温度曲线,在25摄氏度时达到最佳精度,这一般也是晶振的标称精度(你的晶振好像是5ppm),低于或高于25摄氏度的其它温度下,精度都会变差,一般可在60~80度范围达到40~80ppm。

你仔细看看晶振的手册,上面应该有相应的图表。

网友:
晶振的振荡频率是随着温度变化的,如果要求高精度必须进

以下是我在EPSON-Toyocom的网站上找到的说明,EPSON-Toyocom是世界著名的晶振制造商。下图内容的出处是:http://www.epsontoyocom.co.jp/english/C_support/glossary/alpha_f/index.html#f07

下图是典型的钟表中使用晶振的温度曲线,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摄氏25度时晶振的频率准确地达到标称值,但在较低和较高的温度下,震荡频率偏离标称值,在摄氏70度时精度已经降低到80ppm。

所以如果应用环境的温度变化较大,并且要求有较高的精度时,必须通过其它途径进行温度补偿。STM32的RTC中有一个校准寄存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计的。

网友:
哪位朋友介绍款便宜的RTC芯片?

                                 哪位朋友介绍款便宜的RTC芯片?谢谢

网友:
哪位朋友介绍款便宜的RTC芯片?

                                 哪位朋友介绍款便宜的RTC时钟芯片?谢谢

网友:
承认书里竟然没有温度曲线

                                 晶振的承认书里竟然没有温度曲线:(

网友:
明天打电话问供应商

                                 谢谢香水城,承认书里只有个工作问题-20~70 明天我打电话请供应商传一份温度曲线过来,说实话这款ST CPU基本功能都让我们挖掘出来了,就差这个RTC精度问题了,要搞不定就太遗憾了。

网友:
任何晶振的振荡频率都是随着温度变化的

即使是使用外部RTC,也需要通过软件读出温度传感器的参数,并对RTC进行相应的校准和补偿。除非是非常高级的内置振荡晶体+内置温度传感器+自动校准的RTC。

你可以下载一些常见RTC的数据手册,就可以看到这些内容。ST也有RTC的产品,点击这里进入相关网页并下载相关手册,请进入“实时时钟/串行实时时钟”。

网友:
可以接有源晶震吗?

                                 可以接有源晶震吗?有源晶体的温飘是否要好些?

网友:
几点看法,供参考

  几点看法,供参考:
1)如果可以外接TCXO,问题肯定可以解决,但成本上需要考虑。TCXO是内部有温度补偿电路的晶振电路,价格比较贵,大概几个美金。曾经用过一款MAXIM的TCXO,印象是在0~70度的误差是1分钟/年,在-20~85度的误差是2分钟/年。
2)不使用TCXO,而完全用STM32的温度传感器,来大致进行温度补偿,精度肯定也可以提高。可以参考上面32k晶振的典型温度曲线,进行温度补偿后,精度估计能提供3~10倍。

网友:
推荐爱普生的

我做实验成功的,注意PCB布线。晶振要紧挨着引脚。RTC主要原因在于晶振很难起振,即便是用万利做好的开发板试验,这个问题也存在。我做很多实验情况一一列出如下:
1,晶振起振,但是振荡不稳定,很慢,开始秒中断。有时半个小时中断一次,⊙﹏⊙b汗
2,晶振起振,但是有时会突然停止了,过会又起振了
3,不恰当的布线,导致晶振不起振,或者不正常不稳定工作。
除了RTC本身难起振外,多数原因布线问题和程序问题

网友:
型号! 型号!

.

网友:
MC-306

我这有PDF,但是上传不了,如果要我的邮箱索取
maxinwen#foxmail.com

网友:
在评估MC146, 你那种 MC-306 how much?

资料,习惯到原厂去抓。

网友:
还是用外接吧

                                 好比手机的拍照功能,再强的手机,拍照功能也比抵挡的数码相机差好多。这样的功能,聊胜于无,但是关键的地方,还是外接吧。

网友:
6pF 一元钱?

今天,偶然瞄到,6pF, 一元钱。真的吗?

采购还在通过正规渠道申请样品,询价....

网友:
拿到了7pF

下周试验

网友:
STM32的Datasheet中关于LSE的说明

                                 请37楼注意文中的斜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