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DT6过热咋办?

楼主:
                                 环境温度70C,芯片表面温度89C,MCU周围没有大功率发热器件。咋能让俺的MCU降降温呢?除了加散热片和风扇以外。

网友:
你爹不是有冰箱吗?你爹设计的东西你也忽悠?

                                 或者加 大破干冰, 好像C8051F那样。死不了的。

网友:
如果代理商的FAE张口就是粗话,有失体统,咋办?

                                 香版主要不要维持一下秩序?这可有失ST的脸面哟!ST山头的人就这水准?

网友:
你爹哪里有粗口?

                                 这种情况肯定是你爹见鬼了。

网友:
加风扇!

                                 加风扇!

网友:
这个,常见的做法是

                                 上水冷系统,如果还热的话就放冰块。

网友:
请看数据手册上,专门有一节介绍如何选择芯片工作温度范

                                 STM32F103xx系列有2种工作温度范围,-40~+85℃和-40~+105℃。

网友:
带到医院,打一针

                                 吃退烧药也行!

网友:
无语了,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