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想开始用STM8S,问几个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

 1. 开发软件是哪个?ST是否有试用版本.
 2. 开发工具,仿真器及烧录器是如何的?

网友:
re

开发环境:STVD 免费 在ST网站下载
C编译工具:Cosmic 16k free 在Cosmic公司网站下载
仿真器:R-Link 或 ST-Link
烧录器:第三方

网友:
能通过 串口 isp嘛?

网友:
谢谢2楼

请香水城版主:

请给个官方的推荐!

1.开发环境,C编译器.
2.仿真工具,烧录工具.

谢谢.

网友:
2楼说的就是我的推荐

                                 英雄所见略同,呵呵~~~~~~~~

网友:
呵呵,我是烧录器第三方哦。

                                 手持万用在线编程器和miniIsp下载盒都支持STM8S。全脱机/离线工作。

网友:
谢谢.

晕啊..

总是弄不到COSMIC 的软件16K license !!

给点建议

网友:
谢谢8楼

谢谢8楼:

   我就是邮件这里出了点事.电脑方面不精,没能将126邮箱弄到本地OUTLOOK来发,,在发邮件是OUTLOOK自动跳出来要发邮件,但是我用的是126的邮箱,所以没有发成功.

    硬盘ID号? 在哪里可以查到? 不知道单独发一封写有硬盘ID号的邮件是否能成功?

网友:
谢谢.

license 问题已解决....

编译第一个工程不成功....继续....

开始菜鸟的进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