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电时,从端口吸入电流,算不算BUG!

楼主:
                                 我的板子已经掉电了,但是和别的板子的信号线却没有断开,STM32通过信号线吸入电流,量了一下有5mA多。应该是从IO吸入,流到VDD,以流到其它器件上去了。据说STM32的IO上的钳位二极管允许通过的电流仅为4mA,常此以往,我的STM32是不是要废掉?谁有啥好办法?

网友:
那把你家的东西干掉嘛。

                                 你爹设计的东西你也忽悠?

网友:
NXP的ARM7也能如此。

                                 不过C8051F能做到这样,那你爹真的见鬼了。

网友:
spi 并联

不上电时,从端口吸入电流,算不算BUG!

我的板子已经掉电了,但是和别的板子的信号线却没有断开,STM32通过信号线吸入电流,量了一下有5mA多。应该是从IO吸入,流到VDD,以流到其它器件上去了。据说STM32的IO上的钳位二极管允许通过的电流仅为4mA,常此以往,我的STM32是不是要废掉?谁有啥好办法?

如果是这样我的芯片可能就是这样烧毁的

网友:
4楼说的对,你可以看看STM32的参考手册上IO端口配置图

                                 数据手册上有端口的电气特性数据。

网友:
这个特性可说是IC的普遍特性.

网友:
这还真是个问题

                                 大牛们,想想办法啦

网友:
没这个问题的芯片肯定有大问题

IO口的倒灌,是保护二极管在起作用

IO口的电压高于VDD在IC工艺上这是不允许的

另外,早年的CMOS芯片是不敢用手摸的,要扎在专用的导电泡沫上,为啥?
现在的CMOS芯片可以随意用塑胶管装,给客户样片一般用名片+透明胶带做载体
这是那个二极管的作用之一

chunyang兄讲过几次的闩锁效应,如果每个这个二极管,出现的几率那是几个数量级的增大。

网友:
IC设计中,有个技术叫支持热插拔技术

                                 采用了这项技术的IC,可以允许IC的IO端子先于电源端子加信号。STM32应该不属于这类IC,不过适当的借助外部电路,还是可以实现等效的功能。

网友:
这是STM32的IO端口构造图

                                 很明显在端口上有2个保护二极管。

网友:
就是这个东西惹的祸

                                 因为有了这个二极管,所以才有了所谓的吸入电流。

网友:
哈哈,没有了这个二极管,惹的祸更大

                                 可能要惹火的(看看8楼的解释),呵呵~~~~~~~

网友:
只能“鱼和熊掌”?

                                 就没别的办法解决ESD?

网友:
那么所谓的兼容5V逻辑,就肯定存在有电流流过这个二极管的

                                 看来用5V兼容的时候得算好电流串个合适的电阻.

网友:
对于5V容忍的引脚,上面那个保护二极管接到的电平不同

                                 10楼贴图下面的小注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网友:
如何不同?

                                 5V容忍的引脚上面那个保护二极管接的电平与VDD有何不同?

网友:
把原拉到VDD的管子换成用3个PN结就可以FT了

3个硅PN结的压降就是1.8V了,加上VDD的3.3V,不就可以做到5V的Tolerance了

当然还有其它的法子,不过因远远偏离了STM32的范畴,就不适合在这里讨论了

网友:
芯片都是这样

                                 硬件设计时需要考虑的

网友:
原来如此

                                 谢谢解答,长知识了。不过,既然这样做可以做到5V Tolerance,为什么不把所有的管脚设计成这样?而是有选择的?

网友:
5v tollerance 是以有灌电流为代价的

                                 而灌电流直接影响模拟部分的性能.所以3.3v的器件至少AD口不宜5v tolle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