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啊,难道是优化设计不合理?(STM8S)

楼主(2009-06-01):
奇怪啊,难道是优化设计不合理?(STM8S)
环境:STM8S105,RLINK,swim接口,STVD,COSMIC。
lReg定义为局部变量;GPIOG_PIN_0已配置为输入口(图中可以看到GPIO->DDR为0x02);
为什么lReg的值为0呢?我试了下将断点设在红线处(597行)时,单步运行,lReg是0x01。。。全速运行却始终为0。。。
WHY???
设计
优化
断点
接口

网友A:
如果怀疑是编译器优化的问题,可以检查一下反汇编指令
一般讲,如果你的程序中没有其它部分(贴出的图看不到)再用到局部变量lReg的内容,编译器完全可以把它优化掉。

网友B:
这个变量可能被分配到了寄存器中,如果接下来不再用了,
那么就可能被分配到其它用途,从而它的值发生了变化。

网友C:
那么:如果我把lReg定义为……
3Q两位。。。
那么:如果我把lReg定义为static的全局变量,理论上不会出现上述情况,对否?
明天试下再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D:
恩。定义为static的局部变量或者全局变量,就不会出现了
当然,如果一直没有读访问,只有写访问的话,也可能被优化掉的。

网友E:
换成static、volatile也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