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_if.c文件是不是提供了nandflash的写平衡呀?

楼主:
                                 看了一下,没看明白它的实现机制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介绍这个实现方法的文章?

网友:
给个文件地址?没看到

网友:
nand_if.c文件

                                   nand_if.c文件,似乎提供了比较简单的nand flash的写平衡(wear leveling)。

网友:
有wearleveling

刚稍微看了一下,

ST的例子写得不错,的确有wearleveling
楼主主要把LUT理解了,其实也就是一个逻辑-物理对换表,对flash管理就会比较清晰了.
不过这个并非globa wearleveling,而是以zone为单位的.当然你可以改为以chip为单位,但需要更大的ram.

另外最好不要将此代码用于MLC flash,对于MLC会更复杂一些.

网友:
写平衡基本原理我是懂的,就是想确认一下到底好不好使

写平衡我研究过周立功的代码,但是一直没调成功,一调用函数就HardFault。后来就没时间去调了。偶然看见ST也有提供了这个文件,但是看见他的LUT才1024就失望了,也没时间去研究他到底是如何实现的,所以不敢贸然使用它.
我的nand flash是三星的K9F系列。如果ST的这个好使,我打算 把它改到K9F系列上去,再移植个FATFS什么的

网友:
几点建议

zlg的代码我没看过,楼主可以传上来吗?或告知链接.

LUT完全可以自己去设计,例子中使用是u16,你可以自己定义为u8,算法适当做修改.要做globa wearleveling要视你的ram有多少,是否舍得.
其实有一些开源代码是globa的,要研究的话可以看看:
http://www.linux-mtd.infradead.org/doc/ubi.html

补充一下上面说此代码不适于mlc的原因:没有ecc,没有坏块替换,不能支持顺序写的nand...

建议如果你要在系统中用数据存储,何不直接用sd卡?将nand flash管理解放出去,丢给卡去处理吧.

网友:
回6楼

我的应用RAM空间不是问题,用的ZE系列,外扩了一片512K BYTE的SRAM。那一点空间是豪无问题的。之所以要用NAND FLASH。是因为我用的ZE系列的核心板,上面带了片64M Byte的NAND。而且我的应用把5个串口都占用了,这样用SD卡的话就没法用SDIO来实现了,我又不想用SPI口来读SD卡。
ZLG的写平衡如果楼主想看的话可以加我QQ:280960559.上班时间我不在,5:30以后才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