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设置时为什么一定要打开对应GPIO的时钟才能工作?

楼主:
设置代码如下:

void UA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and GPIOA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x configuration --------------------------------------------------*/
 /* USARTx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th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没有红色部分时,串口就没有输出。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对设计是非常有用的

不用的模块关闭,耗电只有静态电流,占比90%以上的动态功耗不会有。
ST这也是为系统设计提供了更多的灵活选择。

网友:
为了降低功耗,STM32使用了时钟门控技术(Clock Gating)

请看我的博客:
相关链接:http://blog.ednchina.com/STM32/215446/message.aspx

网友:
可是我已经使能了USART1的时钟了呀。

但这样不行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还得是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网友:
USART1模块是借用GPIO的端口实现输入输出

                                 使能了USART1模块并不能自动地使能对应的输入输出端口。

网友:
楼上各位解释的过于简单,并且并没有道破本质!

网友:
确实是没有道破本质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不妨一试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DISABLE);

网友:
红色的部分是使能GPIO的时钟即PA的时钟,因为串口1的TX和RX分别为PA9 和PA10不是能他们。。。。当然不行啊。。。

网友:
usart1要用到GPIOA的复用管脚输入输出功能,不使能的话只能内部串口外设工作,但是没办法与外界(即串口线)通信。也就是说只使能USART1的话就只是让USART1这个外设工作,GPIOA作为一个USART1与外界通信的桥梁没有打通,所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