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空闲的时候,地址/数据总线可否高阻状态

楼主(2009-06-01):
FSMC空闲的时候,地址/数据总线可否高阻状态
想STM32F103Z 外挂SRAM,这个SRAM还有别的外部芯片要访问,想了解STM32F103Z FSMC空闲的时候,地址/数据总线可否高阻状态
芯片

网友A:
FSMC空闲的时候,地址/数据总线的状态
我不记得在STM32的手册中提到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去问问。
但据我所知,FSMC空闲的时候,地址/数据总线的状态是不定的,也就是说程序无法控制它。
我想楼主这个问题有2个解决途径:
1)不用FSMC时,把它对应的IO端口设置为浮空输入,但这样做不但麻烦,有时并不知道何时需要这样做。
2)每个总线设备(包括存储器),都有片选信号,当FSMC不访问该设备时,对应的片选信号是无效的,不会造成误动作。所以结合片选信号根本不用考虑FSMC空闲的时候,地址/数据总线的状态。

网友B:
谢谢 香主解答
实际上是“大概”如图片这样

网友C:
但这样做总线会冲突

网友D:
哈哈 估计楼主想着节省点钱吧
这样做可以省了不少投资,有想法,但是估计不行,或者你控制好两边的片选,fsmc处于一个固定的高电平状态也是可以的。

网友E:
这个就需要总线仲裁了!
方法很多了!比如AB之间定个协议分时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