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死了,ZE的FSMC接8位TFT屏,信号都有了,屏幕就是不显示。

楼主:
  在SRAM_TEST的基础上修改的,FSMC_SRAM.C 与 LCD的基本函数如下,求救。。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fsmc_sram.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2.0.1
* Date               : 06/13/2008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provides a set of functions needed to drive the
*                      IS61WV51216BLL SRAM memory mounted on STM3210E-EVAL board.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fsmc_sram.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Bank1_SRAM3_ADDR    ((u32)0x68000000)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FSMC_SRAM_Init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FSMC and GPIOs to interface with the SRAM memory.
*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before any write/read operation
*                  on the S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FSMC_SRAM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 FSMC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2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20;
  p.FSMC_DataSetupTime = 30;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4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Wait = FSMC_Async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FSMC_SRAM_WriteBuffer
* Description    : Writes a Half-word buffer to the FSMC SRAM memory.
* Input          : - pBuffer : pointer to buffer.
*                  - WriteAddr : SRAM memory internal address from which the data
*                    will be written.
*                  - NumHalfwordToWrite : number of half-words to write.
*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FSMC_SRAM_WriteBuffer(u8* pBuffer, u32 WriteAddr, u8 NumHalfwordToWrite)
{

  for(; NumHalfwordToWrite != 0; NumHalfwordToWrite--)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write */
  {
    /* Transfer data to the memory */
 //   *(u8 *) (Bank1_SRAM3_ADDR + WriteAddr) = *pBuffer++;
 //液晶屏只使用地址线A0,不需要地址向上偏移操作
    *(u8 *) (Bank1_SRAM3_ADDR + WriteAddr) = *pBuffer++;

    /* Increment the address*/
 //   WriteAddr += 1;
  }
}

/*******************************************************************************
* Function Name  : FSMC_SRAM_ReadBuffer
* Description    : Reads a block of data from the FSMC SRAM memory.
* Input          : - pBuffer : pointer to the buffer that receives the data read
*                    from the SRAM memory.
*                  - ReadAddr : SRAM memory internal address to read from.
*                  - NumHalfwordToRead : number of half-words to read.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FSMC_SRAM_ReadBuffer(u8* pBuffer, u32 ReadAddr, u8 NumHalfwordToRead)
{
  for(; NumHalfwordToRead != 0; NumHalfwordToRead--)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read */
  {
    /* Read a half-word from the memory */
    *pBuffer++ = *(vu8*) (Bank1_SRAM3_ADDR + ReadAddr);

    /* Increment the address*/
    ReadAddr += 1;
  }
}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
.

                                 香版主来帮帮忙啊

网友:
这问题我之前也碰到过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2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20;
p.FSMC_DataSetupTime = 30;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4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既然定了如此耗时的时序,程序中就要作相应的【延时】处理,比如你向FSMC发一个字节,实际是要经过你规定的一个完整读写周期时间后才能写下一个字节。不然的话前一个字节还没发送好呢后面个就来了,那怎么会成功?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DMA,也能达到目的,如果有图像了基于效率考虑记得把上面的时间尽可能减少,印象中TFT屏没那么慢的..

网友:
液晶屏需要初始化,很多种

                                 液晶的规格书及AN需要核对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看了楼上的贴子,受益匪浅啊,竟然解

网友:
.

                                 请问楼上的coslight朋友如何解决的?

网友:
.

                                 香版主来看看。。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不要问我了

                                 我没有用过这种屏,也没有这种屏可以测试,没办法帮到你,抱歉。

网友:
.

呵呵,现在又遇到这个问题了,驱动产品另外一个16位屏,搞一天了,没反应。。

驱动芯片是ILI9235,估计FSMC驱动9325有什么特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