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的数据怎么那么不准

楼主:
我在他的AD上外部接了干电池, 我把电压调整到2.8V,采样250次后 我看数据, 发现数据 从3470----3420 的数据都有,真的叫人郁闷 请问香主 他的误差有那么大么.
我把电路贴出来, 不知道那位采的数据精确点啊

网友:
我再贴下程序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1 configuration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4_CC4;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6;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for (cnt = 0; cnt < 6; cnt++)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llArr[cnt], cnt+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1 regular channelx configuration
  }
  // ADC int  dma and trugle source enable ------------------------------//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DMA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Enable ADC1 external trigger
                                                 // Enable ADC1

  //ADC Calibration model------------------------------------------------//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tart ADC1 calibaration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VDDA和VREF……然后看一下信号

                                 布线布局情况未知,不好说。不过一般说来ADC只跳变2bit是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
注意VDDA和VREF+上的滤波电容应尽可能地靠近芯片

                                 同时要保证VDDA和VREF+上的电压稳定。

网友:
我贴下PCB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Vdd和Vdda的差值最好小于0.3V

网友:
我使用 的TL431 输出的是3.3V

网友:
AD脚输入阻抗如何?

                                 我4楼引用的帖子就是TL431线路没搞好。

网友:
我看了帖子了 我的TL431很稳定

                                 TL431输出的是3.3341V 我的带了 10UF和 0.1UF的电容 在TL431的输出

网友:
STM32的AD没那么难

                                 可以用示波器测量单片机的模拟电源和输入脚 的纹波,建议用交流档测。

网友:
没看到AD端怎样接的

逐次逼近型模拟数字转换器

必需在输入端接个电容

我的当时也是不准,后来AD端接了个10nF的电容后就准了

网友:
AD输入端接个电容?

                                 可是AD的输入端的管脚那么密  ,怎么放那么多电容, 到底怎么放啊, 是否在信号的输出端加10NF电容? yjgyiy 能加我QQ么  729184380

网友:
TO 楼上

不好意思
不班不能QQ

可以在信号的输出端加10nF电容

不是10NF

网友:
AD输入端接个电容

  AD输入端(或者信号的输出端)接个小电容,只是在信号是直流或者接近直流时才这么做,否则信号就被小电容滤掉了。
  对于很多AD(包括STM32的AD)来说,这个小电容不是必须的。

网友:
bu 不接小电容的话 就是测直流都跳的很很厉害

网友:
IJK 可以加我么

                                 帮我看看板子  给点指导啊

网友:
ijk 你出来啊 说下你是怎么测试的

                                 可以加我的QQ  729184380 么  我跟你讨论下 可以不

网友:
测直流

  曾经在ST的官方板子(STM3210B)上面测过直流,就是测10k电位器的电压(电位器的输出应该没有接电容),效果挺好:
1)~4000
    min        4058
    max        4064
2)~3000
    min        2952
    max        2956
3)~2000
    min        2027
    max        2030
4)~1000
    min        980
    max        982
5)<100
    min        51
    max        52
从结果来看, ADC转换的结果挺稳定 (ADC转换结果取了 4次的平均)

网友:
注意事项

                                   STM32的AD使用注意事项,上面已经说了很多了,没什么好多说的。

网友A(2009-02-13):
to:ijk
曾经在ST的官方板子(STM3210B)……
ST的官方板子上面是有个电容的

网友B:
上面明显的有电容

网友C:
你看板子图

网友D:
ST的官方板子(STM3210B)
没说清楚,ST的官方板子(STM3210B)是STM3210B-EVAL,即MB525,上面有彩色液晶。上面的STM3210B-LK1不是ST的官方板子,而是南京万利公司的板子。请注意区别。
ST官方板子MB525的原理图,从ST的网站能下载到。

网友E:
电源噪声,Vcc3的来源问题
应使用比较好的LDO。

网友F:
那些慢速ADC反而稳定,因为
他们对于频率稍高的电源噪声不敏感。

网友G(2009-06-25):
ADC1的时钟越高越稳定 还是越低越稳定?
ADC1的时钟越高越稳定 还是越低越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