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FirmwareLib在EK_STM32F上的学习体会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把原来基于评估版()Firmware Lib上各个外设的应用示例移植到EK_STM32F上运行。

工具IAR,使用方法:直接利用Firmware Lib的project,打开FWLibprojectEWARM打开Project.eww,并用相应文件覆盖project目录下的同名文件即可(main.c,etc)。

Firmware Lib下在地址: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support/micro/files/um0427.zip

Firmware Lib用户手册下载地址: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um/13475.pdf

ADC Exemple 1:

这个例子是利用ADC把通道14上(ADC Channel14)的模拟输入转换为数字值,并利用DMA将转化结果传送到ADC_ConvertedValue。

我的改动:
1.由于评估版上ADC Channel14(PC.04)与分压计相连,而在EKSTM32F上,相应的管脚为PC.00(ADC Channel10),因此,在程序上也要有相应的改动(包括主程序main()和I/O配置程序GPIO_Configuration())。

2.为了是演示更加直观,我把转化结果ADC_ConvertedValue的值也显示在EKSTM32F的LCD屏幕上,为此,在程序中加入文件lcd.c和lcd.h(可以直接使用学习班ADCdemo的同名文件),并想ADCdemo一样,使用LcdShow_Init()来初始化用于LCD显示的TIM2,在中断配置NVIC_Configuration()和中断程序文件stm32f10x_it.c中,也要把对应的代码加上去。

运行本例,屏幕上就会显示PC.00(ADC Channel10)上的模拟输入值,0x0FFF对应最大值3.3V。

ADC Exemple 2:

这个例子是利用来自定时器TIM1的外部触发,来启动ADC,先把转化通道14上(ADC Channel14)的模拟输入,并利用DMA将转化结果传送到表格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再转化完成后,ADC会自动启动对通道11上(ADC Channel11)的转化,并在ADC产生的中断中,把结果存入表格ADC_InjectedConvertedValueTab。

我的改动:
1.和exemple1一样,把ADC Channel14改为ADC Channel11
2.和exemple1一样,利用LCD把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和 ADC_InjectedConvertedValueTab中的一个值,交替显示在屏幕上。

如果把PC.01管脚(ADC Channel11)悬空的话,我们会发现,转换结果会是任意值,假如把它接地或者高电平,那么就会显示0000或者0FFF。

相关下载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81/20081519198979.zip

网友:
附件操作不来。。。

网友:
赞楼主!看样子要出连续剧了

赏裤子一条!

3楼坐沙发没坐稳,掉到板凳上了,哈哈~~~

网友:
DMA方式的ADC确实很省力气~~~这也是STM32的优势之一~~~

网友:
登记,还没跑到这来~·

网友:
更新ADC exemple 3

这个例子的作用是示范如何使用ADC的看门狗来监视某一个ADC输入通道。

我的改动:
1.和exemple1一样,把ADC Channel14改为ADC Channel11

运行本例,调节分压器VR1,当模拟输入超出指定范围时,产生ADC中断,中断改变IO口的状态,与PC.06相连的LD3会亮起。监视范围为预设的0x300 – 0xB00,即0.62V – 2.27 V,我们也可以在程序中调整。

相关下载: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81/200811219118855.zip

网友:
好久没有更新了,继续:

本例展示了如何利用2路外部信号来触发ADC对多路模拟信号进行regular转换和injected转换。

运行程序,在EXTI11线路上(对应管脚PE.11)上的上升沿信号,将触发ADC1对ADC信道4上的输入进行regular转化,并通过DMA将结果传送到内存中的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表格,在下一个上升沿信号,将触发ADC1对ADC信道14上的输入进行regular转化,结果也会通过DMA传送到同一张表格中。我们设置DMA模块,将传送量限制为64个数据。

同样的,对于EXTI11线路上(对应管脚PE.15)上的上升沿信号,将触发ADC1对ADC信道10和ADC信道14上的输入进行injected转化,转化完成后产生中断,中断中我们把转化结果传送到ADC_InjectedConvertedValueTab表格。

对于EKSTM32F板,由于管脚PE.11和PE.15已经被LCD占用,因此,我们改为利用管脚PD.11和PD.15,分别对应板上小键盘(KEY4)的SEL建和DOWN健。

由于分压器(VR1)连接在通道10(ADC Channel10)上,因此我们把这个通道上的转化结果显示在LCD上,用来验证。

下载:
编辑模式没办法在上传附件了,和楼下方一起吧...

网友:
ADC exemple 5

本例展示了如何使用双ADC对多路通道进行同时转化。

我们使用ADC1对通道14和通道17进行转化。使用ADC2对通道10和通道11进行转化。
对于通道17,它与内部参考电压Vref相连。

一旦转换开始,ADC1和ADC2对对通道14和10的转换将同时开始,结果存于ADC1的32-bit DR寄存器内,其中高16bit为ADC2对通道10的转换结果,低16bit为ADC1对通道14的转换结果。之后由DMA把DR寄存器内的数据传送到内存中的ADC_DualConvertedValueTab表格。随后,ADC1和ADC2以及DMA会对通道17和通道11进行同样流程的转换和数据传送。

这样的转换-传送将会持续进行直到传送的数据数目达到DMA预设的上限。

对于EK-STM32板,我们可以利用LCD把通道17上Vref的值,和通道10上分压器VR1上的电压值交替显示在屏幕上作为验证。

下载: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81/200812519465887.rar

网友:
哈哈~~~不错的ADC例程~~~谢谢~~~

网友:
继续更新:数据备份寄存器(BKP)

示例1

本例展示了如何读写STM32的备份寄存器(Backup data registers),并且展示了配套的防篡改功能。

运行程序,首先,会激活防篡改功能,并且许可相应的中断。然后,程序向所有的后备数据寄存器写入数据,并核对,如果正确,点亮LED1(EKSTM32F上的LD5),如果不匹配,这点亮LED2(EKSTM32F上的LD4)。

如果我们对防篡改管脚(ANTI_TAMP pin / PC.13)输入一个低电平来模拟一次篡改企图。这时所有的备份数据寄存器都会被清零并产生一个中断。在这个中断中,程序将会检查所有的备份数据寄存器是否被成功地置零,如果是,亮起LED3(EKSTM32F上的LD3),如否,就亮起LED4(EKSTM32F上的LD3)。

对于EKSTM32F,由于4个LED分别被连接在管脚PC.04 – PC.07,而在STM32-EVALB上,4个LED连接在PC.06 – PC.09。我们对上述程序只需要作相应的改动即可。

运行程序,我们发现版上LD5亮起,这标志数据被正确地写入备份数据寄存器。如果我们对PC.13输入个低电平,我们会发现LD3亮起,这说明防篡改功能发生了作用,数据被成功地置零了。

示例2

本例展现了如何利用数据备份寄存器来存储数据,我们可以利用电池来保存这些数据。如果我们通过电池向STM32的VBAT端口供电,即使正常的VDD被切断,数据备份寄存器中的数据仍然能够保存下来。

运行程序,首先,系统会检查是否发生了上电重置(power up reset),如果是,则会核对数据备份寄存器中的数据。如果我们连上了电池,那么数据在经过了上电复位后,仍能保存下来,如果没连上电池,这数据就会丢失。如果发生的是外部复位,那么,我们不会检查数据备份寄存器。

四个LED分别被用来表征如下操作:

LD3:亮起表示侦测到上电复位
LD5:亮起表示经检查数据备份寄存器中的数据正确无误
LD4:亮起表示经检查数据备份寄存器中的数据有误
LD2:亮起表示程序正常运行

在EKSTM32F版上,通过调整跳线JP7,我们可以选择是否将电池连上STM32。我们可以通过插拔USB电缆来模拟掉电上电,当电池连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LD5、LD3、LD2
亮起,反之,则是LD4、LD3、LD2亮起。

下载: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81/2008127205954408.zip

网友:
无法下载

                                 郁闷  无法下载

网友:
怎末下载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