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TIMx_CH1和TIMx_CH2同时做PWM模式输入可以吗

楼主(2009-06-23):
香版,TIMx_CH1和TIMx_CH2同时做PWM模式输入可以吗
请问香版,同一个的TIM的CH1,CH2能否同时做PWM模式输入
还有,CH1,CH2在做PWM输入时,CH3,CH4能否做输出比较模式输出?
绵阳

网友A:
自己先顶一下
期待答案中.........

网友B:
不可以
对一个PWM输入进行测量就会同时用到2个通道(虽然只需要接到其中一个通道的输入管脚上),一个测频率,另一个测占空比
但是你在用CH1,CH2在做1个PWM输入时,CH3和CH4是可以再用作输出比较的

网友C:
这种情况下使用输出比较是有条件的
因为记数器在没个周期都会被PWM输入复位,所以输出比较是有条件的。
如果要同时做频率测量和脉冲输出最好使用输入捕获自己算,计数器使用循环模式。

网友D:
哦,原来是这样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