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函数库的问题

楼主(2009-06-26):
fft函数库的问题
对一个正弦波进行FFT,第0组数据应该是直流分量,第1组数据应该是基波吧?
直流分量取模应该是有效值的一半,基波取模就是有效值吧?对吗?
数据

网友A:
好似是这样~
楼主,你还继续研究FFT啊?老见你关于FFT的贴。

网友B:
三楼的兄弟
是的。
输入一个正弦波,fft以后第一组数据模值很小,第二组数据也不是有效值。解释不通了。

网友C:
第一组数据不一定是基波
计算公式是这样的
Fk=fs/N*k
fs是采样频率,N是采样点数,k是你帖子中提到的“第*组”,取值0~N/2,Fk就是“第*组”所对应的频率
举个例子,32Hz正弦(Fk),1024Hz采样(fs),采样点数256点(N),那么第8点才是基波(k)

网友D:
网上一篇文章叫做《FFT结果的物理意义》你可以参考下,你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网友E:
第一个不是有效值是幅值,后面的要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