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在STVD环境中,程序跟踪有问题。手册上的配置 ...

楼主(2009-06-25):
请教版主:在STVD环境中,程序跟踪有问题。手册上的配置见3
请教版主:在STVD环境中,程序跟踪有问题。跟踪不了,GO TO没有反应
跟踪
手册
程序

网友A:
goto line 要写line 号
所以enter的内容应该是阿拉伯数字...

网友B:
Go to line好像只是把光标移到指定的行,没有程序跟踪的作用
程序跟踪的功能应该是在进入调试模式后,在Debug界面中选择的。
目前我的机器上没有STVD,细节你最好看看在线帮助文件。

网友C:
看看STVD的手册上的界面

网友D:
嗯,要用goto Function

网友E:
那用这个要怎么加上去呢?
引用 网友F:
ST MCU ←返回版面
5楼: 嗯,要用goto Function
那用这个要怎么加上去呢?
好象还没有看到怎么设置的。

网友G:
怎么解决呢
只能调试的时候看吗 ,但是手册上给出来怎么是可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