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屏蔽启动TIMx时瞬间产生的更新中断?

楼主(2009-07-01):
怎么屏蔽启动TIMx时瞬间产生的更新中断?
第一个连接少个问号无效,可以点右下角的那个

网友:
会不会是芯片的bug?

网友A:
希望大家关注
琢磨了好几天了,一直无解.
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写几行代码实现这个功能试下,就几行简单的代码
通过TIMx的重映射管脚启动定时期器,然后计数到一定值溢出
对不起啊,我是楼主,这电脑默认的登陆帐号就是这个帐号,我没注意这个问题,一不小心用同事的号回复了,抱歉哈
PS:3楼不是我(楼主)发的

网友B:
这个问题需要香版主来回答了!!!

网友C:
用PRIMASK bit
用PRIMASK bit或 启动TIM,但不使能中断,试试看

网友D:
谢谢楼上的回答啊,但是看不太明白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