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用内部的LSI,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楼主:
                                 一天下来,能偏差多少秒?正在考虑用内部还是用外部的,麻烦用的朋友说一下,多谢!!!

网友:
请正确理解"精度"与"准确度"的区别

呵呵~~~~,如果你整天脑子里想着垃圾,看什么都是垃圾。

振荡频率的最小值=30kHz、典型值=40kHz、最大值=60kHz,这是表示这个振荡器的准确性不好(或一致性不好),即一批产品中芯片与芯片之间差距较大。

在外部温度电压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一芯片中振荡器会在它自有的振荡频率中心点附近上下变化,这个变化范围才是我们说的"精度"。

举个例子,假定某个芯片A,振荡器的中心频率为50kHz,如果它的频率变化在50.5kHz~49.5kHz之间变化,则我们说它的精度是1%;如果它的频率变化在51kHz~49kHz之间变化,则我们说它的精度是2%;如果另一个芯片B,振荡器的中心频率为40kHz,如果它的频率变化在40.4kHz~49.6kHz之间变化,则它的精度也是1%,尽管它的中心频率与芯片A不同。

网友:
去看STM32的数据手册

                                 怎么这么懒!

网友:
LSI和HSI构造相同,手册中没有列出LSI的精度,但给出了HSI的

                                 请参考HSI的精度参数:

网友:
一天误差五个小时,而已

楼上是垃圾。

明白写着  40 +20 (-10)

还让人家参考 1%......................

网友:
最关键的是我们能不能用?

一天下来到底会偏差多少秒?
准确度不好是不是意味着每一个芯片我都需要校准?
感谢香版主!

网友:
如果要作为计时的依据,不建议使用LSI作为RTC的时钟源

是的,准确度不好意味着每一个芯片你都需要校准。但是作为计时,1%的精度意味着每天误差可达14分钟,不知道这能否满足你的要求。一般我们不建议使用LSI作为RTC的时钟源。

在不需要RTC计时的情况下,LSI可以作为RTC的时钟源。更重要的是LSI还为独立看门狗提供时钟,在不用RTC时,就可以节省一个外部晶振。

网友:
RTC用内部的LSI,不行

                                   RTC用内部的LSI,肯定不行。一天有86400秒,即使1%的误差,一天有864秒,用作RTC,显然不行。

网友:
批量用,就是看max min

无论pcs 2 pcs,   lot 2 lot.....

ppm/c

网友:
手册说使用LSI用作RTC时钟的误差了嘛?没有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天下来到底会偏差多少秒?准确度不好是不是意味着每一个芯片我都需要校准?感谢香版主!

说了半天也没人回复到底误差多少吗?

网友:
内置lsi,实测34K,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