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SMCIO设置问题

楼主:
在F103ZE是这样设置的:
  /* NOE and NWE configuration */ //读写线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NE1 configuration */ //片选线 用BANK1的NE1作片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
.

在F103VE就必须这样设置:
  /* NOE and NWE configuration */ //读写线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NE1 configuration */ //片选线 用BANK1的NE1作片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就是增加中间的两行,如果不加,波形就很奇怪,而且只有1.5V左右,为什么144脚的ZE就不用加这两行,两100脚的VE就必须加? 多谢。

网友:
不管哪个型号的芯片,这2行的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

                                 估计你不用这2行时能够正常工作,是因为在这个FSMC初始化之前其它部分程序已经使用过GPIO_InitStructure这个结构,GPIO_Speed和GPIO_Mode的内容已经初始化过了;而在100脚的芯片上,你修改了程序,之前初始化GPIO_Speed和GPIO_Mode的语句被删掉了,结果自然不对了。

网友:
回复香水城

在官方范例当中,144脚的初始化中确实没有这两行,如下,另外请问将这些脚用作FSMC的管脚,为何必须设置成GPIO_Mode_AF_PP和50MHz呢?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Bank1_SRAM3_ADDR    ((uint32_t)0x68000000)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FSMC and GPIOs to interface with the SRAM memory.
  *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before any write/read operation
  *   on the SRAM.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FSMC_SRAM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 GPIO Configuration ------------------------------------------------------*/
  /* SRAM Data lines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SRAM Address lines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NOE and NWE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NE3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NBL0, NBL1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
请问你是否了解GPIO_Mode_AF_PP和50MHz的意义?

GPIO端口有8种配置模式,请看我的博客在STM32中如何配置片内外设使用的IO端口中的说明。

关于50MHz的配置,请看我的另一篇博客STM32 GPIO端口的输出速度设置

看过之后,相信你会清楚为何必须设置成GPIO_Mode_AF_PP和50MHz。

网友:
前面赋值过了

前面赋值过了,后面当然就不用重复赋值了。

/*-- GPIO Configuration ------------------------------------------------------*/
  /* SRAM Data lines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这里不需要重复赋值了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