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M32的LSE晶震的问题.

楼主:
看大家老有人说LSE的晶体难选.让人觉得STM32的实时时钟真是一垃圾!但实际情况真是这样么?

昨天终于要用STM32的RTC了, 我的晶体也是之前大量用的,没什么特别的. 电容焊了6pF.

初始化RTC, 我靠,LSE连振都振不起来. 一查,原来是power控制区和备份区的时钟没打开.
打开再试,振起来了,但老是写RTC寄存器失败. 一查,我晕, 备份区复位位被我置1后没清0(本以为它会硬件清0的). 加上清零后,整个实时时钟算是好了.

我没有用ST的库. 我用STM32也一直没用库,头文件都是自已写的.

我不知为啥老有人叫这个RTC是如何之不好使. 我用手里的好几种32.768K的晶体都试了一遍,都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ST文档里描述的32768晶体的规格也是很普通的规格,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稳定性什么的,一时半会得不到结果. 先暂时这么用了.倒时那个日期啥的,在这个RTC下是相当难算啊.

网友:
因为“6pF负载电容”这个条件比较麻烦

                                 电子市场买的32.768K晶振如果没热别说明则一律是12.5pF负载电容的,这样的晶振一般3毛钱左右,而6pF负载电容/5PPM的则要1.5元左右,后者才是手册中要求的规格

网友:
6pf 晶振哪有那么贵,在深圳的厂4毛就能做到

网友:
我从一块板子(好像是电脑主板,记不清了)上拆了个32.768K

                                 配20p的电容都正常,只买了20p的电容,8M、17.734475M都是配的20p的,都正常

网友:
可能是芯片 改版了。

                                 STM32的芯片进行了改版,把这BUG改正过来了。

网友:
使用了6pf的晶振是为了保证可靠工作

                                 要想晶振工作,增益必须大于1,而要保证晶振可靠工作,增益要大于5,12pf的晶振的增益是3.5,而6pf晶振的增益是6.x,所以,不要以为有几个12pf的晶振能正常工作就是没问题了。ST有一篇应用笔记<【AN2867】ST微控制器振荡器设计指南>讲得很清楚。香版曾经说这是芯片工艺造成的,要想可靠使用12pf的晶振,只能等ST改进工艺了。

网友:
楼上说得有理

                                   楼上说得有理,有几个12pf的晶振能正常工作,不代表批量生产没有问题。要想可靠使用12pf的晶振,不是靠改进工艺,而是需要改进晶振的振荡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