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请推荐一款有5个串口的通用STM32,

楼主:
                                 香主:请推荐一款有5个串口的通用STM32,其它就是带一个LCD显示屏,没有其它要求

网友:
STM32中有18个型号的产品都有5个UART

你可以自己下载这个选型表看看:STM32选型指南

对应型号的数据手册有中文译文,也可以在ST网站下载:

STM32F103CDE增强型系列  STM32F101CDE基本型系列

相关链接: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mcu/MCU_Pages.htm

网友:
具有FSMC的型号可以与带驱动芯片的LCD显示屏接口

                                 STM32目前没有带LCD驱动功能的芯片,必须外置LCD驱动或使用SPI接口的LCD显示屏。

网友:
关键是看接多大的LCD屏?

                                 小尺寸的2。4、2。8的屏就比较好办,基本上都是屏自带驱动。

网友:
显示屏部份不用考虑,我自己写

                                 显示屏部份不用考虑,我自己写时序,主要是找一个大家都在用或者是你们出货量大的芯片,这样供货有保证,因为我不想自己在选型手册上随意找一个

网友:
STM32的产品都是脚对脚兼容的

                                 你可以先用100脚或144脚的STM32F103VCT6或STM32F103VDT6来做,以后如果Flash容量不够可以脚对脚兼容的换更大容量的。

网友:
出货量大的是:F103VET6、F103ZET6。基本都有现货

出货量有的是:F103VET6、F103ZET6。基本都有现货库存,就看你要100还是144脚的了。
如果还要扩SRAM之类的,那建议用F103ZET6,方便很多。

网友:
谢谢各位,哪么上述芯片的大约价格是多少?

                                 谢谢各位,哪么上述芯片的大约价格是多少?

网友:
呵呵,芯片价格这个东西,和用量等有关系

呵呵,芯片价格这个东西,和用量等有关系。
选型价格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
023-68659661  李

网友:
优易特

可选择STM32F103ZE或STM32F103VE的,购买或讯价,请拨打 15889701367或0755-28186285转3  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