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选型请指教

楼主:
功能描述:
将一张SD卡的内容快速copy到另外一张。

因为刚刚拿到一块ST的三合一开发板,想问问大家,ST有合适的片子能时间这个功能吗?

网友:
STM32可以实现SD卡之间的拷贝

2种办法使用SD: 1)通过SPI接口,多数STM32都有2个SPI接口。2)使用专有的SDIO接口。

STM32的固件库中2种方法都有例子。

网友:
香水城大人

第一种方法不合适
理由:SPI速度慢,假如4G的的卡,要很久。

第二种方法不知道如何实现2张SD卡传输信息,我知道可以单独控制一张卡读出来、写进去,但是SD控制器只有一个,只能使一张SD处于SD模式,或者一张SPI模式,一张SD模式,两张不同步。

难道一个SD控制器可以设置两张SD卡均为SD模式?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我知道MMC卡可以在同一组信号线上使用卡的识别码分别对多张MMC卡进行访问操作,SD卡是否也有这个机制我记不清楚了,要看看协议文本才知道。

网友:
香水城大人

                                 估计您的方案需一个缓存

网友:
CPLD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通过SDIO的CLK线举行SDIO总线的共享,你去Altera的网站看看CPLD的参考设计专门有一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
对,cpld可能更快速的处理这类问题。

网友:
当然要使用缓存了,不过不会占太多的存储

一般最少一个Block(512字节),最多几K也就够了。

使用CPLD或FPGA肯定可以,但挑战性太低了,呵呵~~~~~~

网友:
真要高速Copy的话(高速拷贝机),应该用CPLD做硬件逻辑

转化成直接DMA操作或者 配置后自动执行

否则,不可能很快(达到或接近SD卡本身的速度)

当然,一般用用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方案这么多

呵呵  目前已知倾向于寻找带有双SD控制器的CPU如S3C2443,DSP C5000系列。

没有用过DSP和FPGA,FPGA要重新学习语言,DSP仿真器太贵,而且无法估计出难度和工期,但是比较向往。
用2443硬件就搞复杂了。

对于一个于DSP和FPGA一片空白的人,大家觉得那个容易上手,对产品和个人提升帮助最大?

网友:
CPLD可以简化的

                                 CLK信号是单向的,速度也不高,最简单可以1元的成本使用一片14脚的74HC的3态逻辑门或模拟开关搞定!

网友:
成本控制

整个项目成本控制在200以内

打听过说FPGA实现这个速度要400W以上,芯片就180,太贵了

还有什么好片子推荐吗?

网友:
切换CLK信号, 成本最低的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