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调试利器--JLINKV7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811134c5a4b3b3b4e0489a380b0e8d8c&x_id=0db1

这款是全功能V7版本,支持RDI, FlashDL, FlashBP, JFlash, GDBFull

除拥有上一版本V6.0的全部功能外,对于Cortex-M3的Serial Wire Viewer(SWV)速度是V6的12倍。价格绝对是你想不到的。。

SWV介绍页面:http://www.segger.com/jlink_swv.html

The supported  SWV speeds depend on the connected emulator. They can be retrieved from the emulator.
Currently, the following are supported:

Emulator Speed , formular Resulting max. speed
J-Link V6 6MHz/n, n >= 12 500kHz
J-Link V7 6MHz/n, n >= 1 6MHz

USB 2.0接口;
支持任何ARM7/ARM9 核Cortex M3 supported, 包括ithumb 模式;
下载速度达到600k byte/s;
DCC速度到达800k byte/s;
与IAR Workbench可无缝集成;
通过USB供电,无需外接电源;
JTAG最大时钟达到12M;
自动内核识别;
自动速度识别;
支持自适应时钟;
所有JTAG信号能被监控,目标板电压能被侦测;
支持JTAG链上多个设备的调试;
完全即插即用;
20Pin标准JTAG连接器;
多核调试;
包括软件:
J-Mem,可查询可修改内存;
J-Link Server:(可通过TCP/IP连接到J-Link);
J-Flash,支持独立的Flash编程,可以作为量产解决方案;
RDI插件使J-Link适合任何RDI兼容的调试器如IAR、ADS、Relview和Keil等;
RDI Flash BP,可以实现在RDI下,在Flash中设置无限断点;
RDI Flash DLL,可以实现在RDI下的对Flash的独立编程;
GDB server,可以实现在GDB环境下的调试

使用说明下载地址:http://edn21.cn/jlink/J-Link_UG_V3.2.pdf
软件地址:http://www.segger.com/download_jlink.html 或
http://edn21.cn/jlink/Setup_JLinkARM_V402a.zip

相关链接:http://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811134c5a4b3b3b4e0489a380b0e8d8c&x_id=0db1

网友:
不错。谁使用过?

网友:
不错

                                   不错,看了一下,只要85元,只是不知道真实效果如何。给出的链接有点小错,多了点字符。

网友:
不错。问个问题:用了大口?

USB B?

不是MP3常用的miniB?

网友:
都是互相抄的

                                 固件嘛,都差点被**AVR整成开源项目了.

网友:
见过一两个客户用

                                 调试不是很好,今天就见过一个,不建议客户使用,出了问题,我们都没法判断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真的吗?

                                   调试不是很好,真的吗?如果确实有问题,还是算了。

网友:
支持什么版本的IAR?

网友:
真的好用!

                                 我买了一个Jlink V7+RS232一体的,确实好用,比ST-Link2强多了!IAR 5.30调试通过!

网友:
我也买了个V7

太爽了
老夫用它调了几十年STM32,还没坏

网友:
STM32才出来几年

                                 楼上的不要误导人啊

网友:
10楼的迅驰 也用了30年啦

                                 呵呵

网友:
开个玩笑

实话实说:
1。D版V7也没那么不稳定
2。既然用D版,自己玩玩也就算了,低调第一。没有什么可理智气壮地。
3。小公司的话建议正版,对产品负责。尊重人家的开发,也是尊重自己的开发。
4。大公司用D版?宁可软件少点旧点,也丢不起那人,这是诚信问题。俺老公司墙上就挂了unyield integrity啥啥四个贴纸,琢磨半天才发现跟整合没关系,哈哈

网友:
LS玩笑开得挺大~

D版V7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差劲

顺便说句  低调。。。低调~

网友:
还有谁用过?

                                 请反应下真实的应用感受,我已经动心了

网友:
D版,性能不错

如果真要比性能,不一定会输给原版。很简单的道理,D版的JLINK也是用原版的固件,差异只是硬件,不同家做的到是不一致。
你们可以自己比对一下,我这个JLINK全部按正规的工艺制造,
1.PCB飞针测试,从源头杜绝不良品。
2.元器件使用原厂正规芯片。
3.机器贴片,性能保证一致。
4.每个都做实际测试。
相关链接: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811134c5a4b3b3b4e0489a380b0e8d8c&x_id=0db1

网友:
价格是越来越来低啊@

网友:
火热认购!!!

                                 多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
我刚买了一个

                                 用了一周了,感觉非常好,速度很快,很满意。现在一想ST-LINK-II都卖99元,但性能。。。学生学习下STM32用着还行

网友:
都那么便宜了还争吵个啥?

                                 俺也淘宝上买了个V7,很好用,而且便宜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