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的输入引脚必须设置成GPIO_Mode_IN_FLOATING模式么?

楼主:
                                 如果设置成该模式的话,接收引脚必须外接上拉才能正确接收到数据,否则外部输入的数据将会被此引脚“吃掉”从而看不到输入波形进来。那么将接收引脚设置成GPIO_Mode_IPU不行么,输入上拉方式?

网友:
你认为呢?

网友:
USART的输入引脚的设置

                                   STM32的USART的输入引脚的设置,如果外面有上拉(使用上拉电阻或232收发器内部有上拉),那么设置成GPIO_Mode_IN_FLOATING、GPIO_Mode_IPU或者GPIO_Mode_AF都可以,这是让人有些迷惑的。

网友:
回3楼:如果你知道了引脚的内部构造,就不会有这种疑惑了

STM32参考手册中有引脚的内部构造图,我在EDN China的在线研讨会中也讲到这个问题:
相关链接: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mcu/images/EDN_WebSeminar_2009_FEB_12x.pdf

网友:
文件怎么已经损坏了

网友:
没问题,我刚刚还在下载

网友:
下来了

                                 同一个板子上,UART1和UART2,它们都接到232芯片上,同样的初始化代码,结果UART2中断收发都正常,但UART1发送正常,接收就是不中断。我在PC端用串口软件不停的往UART1发信号,用示波器量了下信号,发现232接收PC的信号端是一直有数据的,但是输出给UART1接收端没信号,一直是低,好像是被UART1的RX脚拉低了,但即使是一直为低,UART1也应该一直产生接收中断呀,可就是不中断,只有复位后刚跑起来的时候进一下中断,然后就再也不进去了。说明下UART1 RX脚肯定没短接到地上。我被这个问题搞的很累了,真的想不通可能是什么原因。还有一点,我把232芯片输出给UART1 RX脚的线挑断之后,量下232的输出端,发现也是一直有数据,连上就不行,信号就被淹没了。香主给分析下。

网友:
你把232接到USART1的信号转接到USART2上看看

                                 也许你的USART1的RX引脚已经损坏,或者PCB板上有短路。

网友:
短路肯定是没有

                                 问题是现在两块一模一样的板子都这样现象,“232接到USART1的信号”肯定是有信号的,跟UART1 RX断开的话就有信号,连上就没信号,被吃掉

网友:
找到原因了

                                 是跟UART3冲突了,我把UART3接在了PC口上,应该重新映射下,我查查映射方法

网友:
哈哈,真正的原因往往都是始作俑者自己知道的

                                 这种问题让别人打破脑袋也想不出结果的,呵呵~~~~

网友:
现在能这么难为我的问题大多都是低级错误

网友:
敢问老大   串口中断时为什么要设置成IN_FLOA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