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在万利199元哪个板子上能用的I2C程序(查询,中断都可

楼主:
谢谢...
用了几个都没有成功....

网友:
用万利199板子,返回的都是2..BUS BUSY..

网友:
谢谢啊。我还是用库的吧...

网友:
搞定,具体看下面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bbsView.asp?boardid=49

网友:
这种程序网上还没有!!!!

库V3.00    mdk    万利199能用的帖子网上还没有!!

据说I2C使用不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