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ash擦写寿命计算的问题

楼主(2009-07-10):
请教Flash擦写寿命计算的问题
flash的寿命是以擦的次数算,还是每次写入数据算作一次呢?
因为page被擦除,掉电重新上电后未被写入的空间是允许写入的
FLASH
计算
上电

网友A:
好像是以擦除算作一次。

网友B:
在 RAM 中调试呗
RAM 中调试 速度快,而且还不用顾虑那个什么寿命

网友C:
有些单片机确实是在RAM中运行程序较快,但STM32不是这样
STM32的Cortex-M3核心使用的是哈佛结构,根据设计程序在Flash中运行,比在RAM中运行更快。

网友D:
atmel和nxp的cortex-M3有挂在取指总线的SRAM
跑SRAM可以全速。
stm32主要是因为SRAM挂在数据总线上,取指和数据竞争总线时间,造成速度比flash低,实测会低2~3倍。
stm32有2个block 64bit的取指cache,如果程序在flash里顺序执行,是可以全速的。但是一般来说,顺序执行的代码较少。个人感觉这个cache提速的效果在20%~50%。

网友E:
我是把flash用作数据存储区域
我是把flash用作数据存储区域,所以假若只以eraser算作一次的话,flash擦写的次数可以大大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