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if(RxCounter1 == NbrOfDataToRead1)
    {
      /* Disable th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

网友:
这个。。。

                                 就是USART要接收的数据都接收完了,就把接收非空中断关了的意思呀。。。。

网友:
这句话好像再清楚不过了

                                 当RxCounter1等于NbrOfDataToRead1时,关闭USART1的接收中断。

网友: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关闭

                                 开着不好吗,要是关了,下次就不接收到了

网友:
我的程序时把几句话删了

                                 接收时常开的,这个和接收数据丢失没问题吧(有时会有数据丢失)

网友:
应该没关系的

我的代码也没有关中断

你详细说说什么情况下丢数据了?

网友:
你是否还是使用“3米左右的对交线”?

总的用下来感觉STM32不怎么样,容易出错。
这是一种不正规的用法,如果这样使用可靠的话,还要RS-232做什么?

请把通信线缩短,先排除线路干扰和负载能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