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实际速度。

楼主(2009-07-14):
关于STM32的实际速度。
这两天测试了STM32的速度。在72M的时钟下,我得到的数据大概如下:
整数加减乘除 大概 4千万/S
浮点运算就慢慢了 20万/S 左右。
我是自己编写的测试程序,就是利用其自身的 SYSTICk计时算出来的。
不知道各位是否有更准确的数据?
有资料说STM32取指令 是2个周期的,这个会影响速度。但是通过一个很小的缓存,2个64位的指令缓冲器,可以略微提高一些。
测试
数据
缓冲器
程序
影响

网友A:
我测出来和50M的流明的速度差不多。
流明是单周期的flash,这个比较强悍。ST是通过缓存来解决慢速的flash。
不过ST的外围资源丰富,这个很有优势。

网友B:
流明是那个什么?偶是初学者
流明是那个什么?偶是初学者,谢谢指教哈。

网友C:
流明诺瑞。。。。ZLGMCU。COM看看去。

网友D:
关于STM32的Flash缓存和指令缓冲器,请看我的一篇博客
【分析】STM32从Flash中运行程序的时序分析

网友E:
谢谢香水城
谢谢楼上,偶就是看了这篇博文才明白其中的意义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