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用下来感觉STM32不怎么样,容易出错。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比如说串口经常出问题,不稳定。同样的程序,在NXP上运行就很稳定,不会丢失数据。出现莫名奇妙的问题很多。现在正在一个一个得 解决

网友:
STM32的程序怎么可能在NXP的芯片上运行呢?

                                 至少2者的寄存器都不一样。

网友:
重新改一下 就可以的

网友:
这样发送可以吗?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Encoder_High/256);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Encoder_High%256);
-------------------------------------------------------------
56000的速度,3米左右的对交线。现在,Encoder_High/256这个数据经常丢失,很严重。

网友:
56000的速度,3米左右的对交线???

请问用示波器观察在发送端数据是否正常送出?

56000的速度,3米左右的对交线?请把线路缩短,这么快的速度,3米太长了吧?

网友:
不会吧以前NXP都是用115200的,6米左右的线的

网友:
请对照一下2个芯片的端口驱动能力

网友:
NXP和STM32串口发送机制是典型的不一样

正好借这个问题把我的心得介绍下:

NXP串口发送用的是类似51的机制,先 SBUF=XX;然后由这个写动作产生中断之后再发第二个。。。。由发送最后一个字节产生的中断时不再发送

STM32跟他有区别,准备好数据后,先使能发送中断,由此引发串口发送中断,进中断后先发第1个字节,等由发送第1个字节引发中断后再发送第2个字节。。。当全部字节发送完毕后禁能串口发送中断。

我刚开始也在这个上面迷糊了半天,明白这个机制之后就好了,凭这个并不能ASSERT STM32的优劣,LZ还是先改下软件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ST的机制是先有发送空中断,再进中断发数据,再等发送空中断。。。

我用电子市场上随便买的串口线,跑115200和PC连,实测150K字节数据,没有丢数据。

网友: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态度

网友:
真的有区别?

  真的有区别?
NXP串口发送,先 SBUF=XX;然后由这个写动作产生中断之后再发第二个。。。。由发送最后一个字节产生的中断时不再发送

STM32同样也可以这样做:准备好数据后,检查串口BUFFER空后发送第一个字节,然后使能发送中断,引发串口发送中断,进中断后发第2个字节,。。。当全部字节发送完毕后禁能串口发送中断。

网友:
糊涂了,还是看手册吧

网友:
很不错的比较

网友:
从其他芯片转过来,会有点不习惯。

                                 确实是好芯片呀。

网友:
用过44B0X的会记得.

那时候用44B0X发现其串口发送很爽,可以发送完毕触发中断,也可以发送寄存器空的时候触发中断.
ST其实也是这样,有两种发送中断可选的.
发送完中断,就像以前51那样,发送完成就产生一个中断.仅仅触发一次,
而发送寄存器空中断,则是在发送寄存器为空的时候就会有中断,只要是空,就不停有中断.

其实后者的机制好用一点,即发送寄存器空中断.至于为什么,只能自己去意会了

网友:
俺也凑个热闹,来篇博客

网友:
应该没有区别

应该没有区别.

几乎所有的MCU都是BUFFER空进中断

网友:
没有区别 鉴定完毕!!!

网友:
STM32的USART在发送端和接收端除了移位寄存器,还有一个缓冲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缓冲器,可以保证在移位寄存器进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同时,软件能够在不干扰数据移位的情况下,读出和写入数据。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缓冲器可以理解为一个字节的FIFO。

网友:
dm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Encoder_High/256);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Encoder_High%256);

这种死循环发送也真牛逼,容易产生打嗝效应,发送 10000字节得多长时间啊。

dma发送肯定能解决问题,nxp和st还不是一个档次的。不会用dma的,基本上还不了解这个stm32。

网友:
区别还是有的

                                   区别还是有的,只是区别不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