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发现串口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
stm32的串口 一直发数据给pc调试软件   在这个过程中  打开 关闭 串口  接收到的数据就乱了 为什么
   我在接受中的操作  本来接受是t  打开关闭串口操作后就就乱了  可是我两个电脑对连  一个发送一个接受  就没问题   难道是 波特率问题?

网友:
操作 如下

网友:
变成这样

网友:
你每发送一次加10ms延时再试试?

网友:
PC反应迟钝,错位了估计

网友:
ST芯片串口发数据的间隔时间长一点

网友:
换成16进制显示看看

可能是你的t后面跟了一个乱码(打开/关闭造成的),显示成了一个中文或其他两字节的符号,然后就一路错下去了...
最好先看看在16进制显示下是在关闭/打开的地方错一个,还是确实一路错到底..

网友:
如果是用我的eagleCom,只要检测到一个ASCII码就可以恢复正常

                                 建议输出里加一些回车符。

网友:
在一些 时间要求严格的地方 加延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还有更好的吗

网友:
呵呵 楼主真是重大发现啊!!!

哪位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也可能是胡说八道  呵呵呵!!!!!!!!!!!!!

==================================================
波特率9600

1ms发一串  试了多个串口软件

【有两个软件动不了了!】
【有一个是这样的】

倰倐要傄倸倐要傄偄倐要傄偑倐要傄偛倐要傄偤倐要傄偮倐要傄偸倐要傄妭倐要傄妸倐要傄姃倐要傄姎倐要傄姠倐要傄姫倐要傄姴倐要傄姾倐要傄娐倐要傄娛倐要傄拏倐要傄拪倐要傄拻倐要傄挌倐要傄挗倐要傄挭倐要傄挷倐要傄捄倐要傄捖倐要傄捠倐要傄殏倐要傄殜倐要傄殥倐要傄殮倐要傄殺倐要傄毆倐要傄毑倐要傄毢倐要傄毬倐要傄毷倐要傄

网友:
换个串口助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