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TLINK2不支持IAR5.11???

楼主:
是本来就不支持还是?
万利板子上的STLINK2

网友:
目前还没有STLINK2支持IAR5.11的驱动

网友:
晕死,那我又要装回IAR4.22A了

                                 这个驱动是谁做的?是不是有点太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还不如转KEIL呢?

网友:
keil确实比iar好用

                                 支持stlink2的keil有代码限制吗?

网友:
                                 LM3S的片子好像都带MAC地址的

网友:
                                 有国际组织专门卖这个,10万个以上,几分钱一个。100个是10元一个。

网友:
我自己随便填写了几个mac,一般mac开头都是00
我弄20开头的,应该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