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为何ST的编译工具的右边会出现一个分红色的区域

楼主(2009-07-15):
为何ST的编译工具的右边会出现一个分红色的区域
为何ST 的编译工具的右边会出现一个分红色的区域
工具

网友A:
请教各位如何设置啊 ?

网友B:
这个应该只是对语句行的长度给出的提醒
从你贴出的图看,这个区域出现在每行的60个字符之后,应该在类似于Setting或Options等菜单中可以调整。

网友C:
的确是的,最大长度可以设成80,或者把红色区域变成线
香主。goto definition为什么不能用啊

网友D:
问一下楼主用的什么编译器
免费吗?可以发个给我吗
我这几天正在找

网友E:
cosmic的c编译器+stvd 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