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与STM8S有关的应用笔记汇总和简介

楼主:
以下内容已经发表在ST MCU的中文网页,请大家注意经常到ST网站下载最新资料。

这里汇集了已发表的有关STM8S微控制器系列的应用笔记摘要,部分应用笔记已经翻译成中文供大家参考。

AN2687 STM8S20xxx的LCD软件驱动(2009年4月)    英文下载

本应用笔记给出了2个不同的使用STM8S20xxx微控制器驱动液晶显示器(LCD)的方法,而不需要使用特殊的LCD驱动硬件:
● 第一种方法是使用定时器2的通道,能够通过软件调节LCD的对比度。
● 第二种方法只用到了自动唤醒模式。
外部元器件的数目很少,每个COM线只增加2个外部电阻。I/O端口的数目取决于LCD段的数目。软件调节对比度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方案,可以方便地应用到广泛的应用中。

AN2737 使用STM8的I2C和SPI实现基本的在应用中编程实例(2009年3月)    英文下载    程序下载

本文旨在提供2个实用的应用例程,说明如何使用STM8的I2C或SPI实现基本的在应用中编程(IAP)的功能。
使用STM8A和STM8S固件库,使STM8模拟一个EEPROM,可以使用标准的EEPROM协议,通过I2C或SPI接口进行编程和读取操作。

AN2659 使用定制的启动程序实现STM8S的在应用中编程(2009年2月)    英文下载    程序下载

本文的阅读对象是那些需要在STM8S设计的产品上,实现在应用中编程的固件和系统设计人员。
作为实现STM8在应用中编程的实例,本文提供了一个启动程序的源代码,用户可以作为参考,把这个代码集成到自己的STM8应用程序中。

AN2869 设计触摸感应应用指南(2009年2月)    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

本文给出了用于设计触摸感应应用的设计指南。
电容感应接口已经用到了很多或者简单、或者复杂的应用产品中。这种接口包括连接到触摸感应控制器的导电介质(例如铜皮)。
印刷电路板的物理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必须遵守一定的、适合所有应用场合的通用规则,包括:
1,印刷电路板(PCB)
2,覆盖物质
3,其它所有与PCB或触摸感应相关的部分,如外壳或LED等。

AN2927 用于触摸感应应用的RC采样原理(2009年2月)    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

在需要用户操作界面的应用中,电容式触摸感应控制成为替换传统式机电开关的选择方案之一。
ST开发了一套完整的触摸感应软件库,可以把任一STM8微控制器转变为电容式触摸按键控制器。
触摸电极和一个电阻构成了一个RC网络,这个触摸感应软件库通过控制对这个RC网络的充放电时间,检测人体的接触。任何由于电极电容量的改变,而产生的RC时序变化可以被检测出来,经过滤波,这种变化被通过专用的I/O或I2C/SPI接口传送到其它主机系统。
本文揭示了触摸感应软件库中检测RC时序变化的工作原理。

AN2822 STM8高速内部振荡器的校准(2009年1月)    英文下载    程序下载

本文介绍了如何使用16MHz内部RC振荡器的微调功能,提高系统在不同电压和环境温度下的频率精度。使用主频率作为时间基准,文中给出了该校准技术在硬软件两方面的例子。
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文中介绍的内容,读者需要熟悉STM8S微控制器的结构和具有基本的C语言知识。

AN2867 ST微控制器振荡器设计指南 (2009年1月)    英文下载

大多数设计者都熟悉基于Pierce(皮尔斯)栅拓扑结构的振荡器,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更遑论如何正确的设计。我们经常看到,在振荡器工作不正常之前,多数人是不愿付出太多精力来关注振荡器的设计的,而此时产品通常已经量产;许多系统或项目因为它们的晶振无法正常工作而被推迟部署或运行。情况不应该是如此。在设计阶段,以及产品量产前的阶段,振荡器应该得到适当的关注。设计者应当避免一场恶梦般的情景:发往外地的产品被大批量地送回来。
本应用指南介绍了Pierce振荡器的基本知识,并提供一些指导作法来帮助用户如何规划一个好的振荡器设计,如何确定不同的外部器件的具体参数以及如何为振荡器设计一个良好的印刷电路板。
在本应用指南的结尾处,有一个简易的晶振及外围器件选型指南,其中为STM32推荐了一些晶振型号(针对HSE及LSE),可以帮助用户快速上手。

AN2860 STM8S微控制器EMC指南(2009年1月)    英文下载

为满足更高性能、更高复杂度和降低成本的要求,半导体公司开发出更高存储容量和更高时钟频率的微控制器,这些都直接导致潜在的噪声的增加和对噪声的敏感性。
因此,应用设计师在设计固件程序、PCB板和系统级别的时候必须考虑EMC的需求。
本文旨在帮助应用设计师实现最佳EMC性能,文中给出了EMC性能和应遵循的标准。
文中仅注重在STM8S性能,对于其它ST的微控制器,请参看应用笔记(AN1709)"ST微控制器EMC设计指南"。
其它有关设计STM8S的建议,请参考应用笔记(AN2752)"STM8S入门"。

AN2857 STM8S微控制器的电源管理 (2009年1月)    英文下载    程序下载
本文的阅读对象是那些需要了解STM8S低功耗模式硬件实现的系统设计师,文中介绍了如何使用STM8S的各种功耗模式、如何测量功率消耗和唤醒时间并给出了一些测量结果。
本文附带了一个例程,演示了如何实现和测量不同STM8S模式下的功耗和唤醒时间。

AN2658 使用STM8S微控制器的模拟/数字转换器(ADC)(2008年10月)    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

本文的目的是解释如何使用STM8系列微控制器的模拟至数字转换器。提供了关于如何使用ADC寄存器和微控制器的资源,并在不同的功耗模式下使用ADC的信息。
STM8的固件库中包含了本应用笔记中涉及的所有源代码。

AN2719 提高STM8S微控制器A/D转换器精度的技术(2008年10月)    英文下载    程序下载

本文给出了一些硬软件的方法,可以提高STM8微控制器的片上A/D转换器的精度。有下列3个部分:
- 第一部分解释了STM8的ADC内部设计原理
- 第二部分列出了A/D转换器误差的主要类型和导致这些误差的原因
- 第三部分给出了一些减小这些误差的硬件和软件方法
附带的固件源代码例子,展示了如何实现达到最小误差的STM8 ADC子程序。

AN2781 STM8S微控制器中的UART模拟软件(2008年9月)    英文下载    程序下载

这个应用笔记说明了如何使用STM8S的子程序模拟UART的操作和功能。在有硬件的捕获和比较中断的产品上可以模拟UART功能,这种模拟可以用于需要多个UART的应用中,或专用的硬件通信端口还有其它用途。
这个软件的方案在CPU频率为24MHz时,可以达到标准的全双工57,600波特率,在CPU频率为16MHz时,可以达到19,200波特率。它的主要操作是以一个时间基准在后台运行,而主程序还可以处理其它任务。如果在主程序中使用轮询控制I/O端口,则能够达到较高的通信速度,但这样做将会在接收或发送时,不能执行其它任务,同时不能进行全双工通信。
文中介绍的方法支持标准的数据格式,同时支持奇偶检验、第9个数据位和双停止位等选项。双数据寄存器、噪声检测逻辑、帧的产生和溢出控制的实现,使用了最少的MCU硬件功能。
本文附带了一个固件程序包,它包含完整的C源代码,用户可以根据需要编译、链接或修改,还包含了一些预编译配置,辅助优化编译的代码。

AN2752 STM8S微控制器入门(2008年9月)    英文下载

这个应用笔记是对STM8S微控制器数据手册的补充,文中说明了构成一个围绕STM8S微控制器的应用系统,最少需要哪些硬件和软件环境。应用笔记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 供电
- 模拟/数字转换(ADC)
- 时钟管理
- 复位控制和开发
- 调试工具的支持
- STM8软件工具
- 建立STM8开发环境
文中还包括详细的参考设计图,以及对主要器件的介绍,同时还给出了一些硬件设计的建议。

AN2646 STM8S微控制器的智能卡接口(2008年8月)    英文下载    程序下载

本文给出了基于STM8的UART1实现一个智能卡接口方案的硬软件部分。这个硬软件包的主要目的是为使用UART1的智能卡模式进行应用的开发设计。
固件接口包含支持ISO 7816-3/4规范的库函数源代码和应用例程。

AN1709 使用ST微控制器的EMC设计指南(2003年10月)    英文下载

业界不断地要求更好的性能、更高的系统复杂度和更低的成本,这就要求半导体厂商开发更高集成度和更高时钟频率的微控制器(MCU),这必然导致噪声干扰的增加和对噪声更加敏感;因此,应用产品设计人员必须在固件设计、PCB设计和系统级设计等阶段实施EMC‘坚强性'技术。本文旨在介绍ST的微控制器的EMC特性和遵守的标准,帮助应用产品设计人员实现优化EMC的性能。

网友:
沙发?

                                 华生和福尔摩斯来到报案现场,现场是一片狼籍。凶案现场是躺着的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子。双眼圆睁,仿佛有巨大的冤屈和恐惧。华生看了看死者的头部问到:你认为这是什么凶器造成的?福尔摩斯看到死者头部有尖锐的刀口,但是旁边好象有点被刀子刮掉的碎肉:应该是一把剪刀,普通的刀子是不会有这种刮痕的,凶手很残忍,用剪刀刺进死者头部以后还用力旋转,让死者更痛苦。华生走到房门边,发现几跟头发,粗而且硬:福尔摩斯,这会不会是凶手留下的毛发?福尔摩斯拿过来一看:很有可能,凶手应该是一名40岁左右的成年男性,然后他闻了闻,经常酗酒,而且这种酒只能在莫斯科的匹克酒吧才能买到,是那个店自产的伏特加。看得出死者和凶手是经过激烈搏斗的。你来看看。福尔摩斯叫华生过来看死者的头部有一处凹下去的淤痕:凶手很可能先把死者打晕,然后在死者意识模糊的时候下的手,死者倒地,条件反射的抓住了凶手的头发,凶手按住死者用剪刀刺死。福尔摩斯:死者是被钝器击伤后致死的,那东西一定就在附近. 华生: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福尔摩斯:沙发,难道是沙发?!

网友:
你的沙发可真够厉害的,让人忘而生畏啊

网友:
顶一下

                                 内容不错,下载了。谢谢!

网友:
啥时候能很容易的买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