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利199学习板,插入SD卡后,不能正常调试

楼主:
求助!万利199学习板,插入SD卡后,调试时can't halt the core,不插入SD卡则能正常调试
调试环境 MDK3.5
调试工具 自带的ST_LINK II

网友:
将启动跳线切换为RAM启动

                                 在找一个不是使用AD转换的例程调试一下即可。

网友:
我调试就没用AD。。跳线早就设置过了。。

                                 只要是插上SD卡。。就can't halt the core,不管是什么程序,连最基本的GPIO程序都是这样。。拔掉SD就都正常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SD卡是不是耗电太大

                                 这个现象太奇怪,如果没有进一步的信息,很难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SD卡耗电太大?需要怎样进一步检查?

                                 我插上SD卡。。如果没有对SD卡进行操作,耗电也不会很大啊

网友:
香版,还需要哪些信息呢

                                 SD卡是SANDISK 2G的

网友:
你量量板子上的电流,在插卡之前之后是否有差别?

                                 可以在电源跳线处量电流。

网友:
没插SD卡时候

没插SD卡时候,正常运行时为70mA,调试瞬间为50mA,RUN后回到70mA左右
插入SD卡时候,正常运行时为70mA,调试瞬间跳至130mA,然后出现can't halt the core。
程序为点亮LED
后换了一张小容量的SD卡。。则正常了
但是2G的卡我在另一个51的板子上使用正常

网友:
看样子

                                   看样子,ST-Link跟STM32相接的引脚,跟SD卡有一些共用脚?

网友:
一根都没有共用的

                                 个人觉得应该是SD卡部分的电路,设计的不合理

网友:
8楼的测试说明问题

请尝试用外接电源,不要用USB的电源,USB的电源负载能力不好。

另一个51的板子上的电源是什么?

网友:
另一个51的板子同样是USB供电。。

                                 而且。万利的板子。也只能用USB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