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开发板设计完全开源

楼主:
最近正在熟悉stm32系列的单片机,和以前用的51系列的相比功能强大很多。为了彻底的熟悉它,现在计划利用它设计一款高性能的开发板。初步定了如下指标:
外扩2M(128K×16)SRAM、SD卡接口、320240TFT彩色液晶(支持触摸屏)、具有六路独立AD输入(三路差分输入、三路非差分输入,可六路同时采集,采集速度10K以上)、两个USB接口(一个主设备、一个从设备)、实时时钟、SPI接口铁电存储器、支持8个按键、I2C接口存储器。

现在已经选了部分器件:
STM32F103VC
AD628(用于差分输入)
LF398 (用于采样保持)
CH375(用于U口主设备)
FM25L512SPI接口铁电存储器

完全开源
欢迎大家加入

网友:
欢迎大家加入

欢迎大家加入
欢迎大家加入

网友:
stm32f103v扩展外部SRAM?不明智

                                 144PIN的Z系列才合适

网友:
没必要扩外部RAM

                                 没必要扩外部RAM,选用103VE的话内部的64K一般应用应该够了。要扩以太网接口吗?我这有应用电路和移植好的LWIP协议栈可以参考

网友:
支持搞成Z,144系列的嘛,

                                 这样CH375和液晶可以挂在总线上的嘛

网友:
看我的

REV1.1版 STM32F103ZET6核心板主板配置:

1、 CPU:STM32F103ZET6(LQFP144脚,最大工作频率72MHZ,片上集成512K flash、64K RAM;12Bit A/D、D/A;PWM、CAN、USB、SDIO、FSMC等资源)

2、 USB接口,可以做USB实验
3、 RS232(可ISP下载代码)包括串口电平转换芯片MAX3232,可做RS232通信实验
4、 标准ARM JTAG 20 座
5、 所有 IO 口均引出,PIN间距2.54MM/方便做2次开发应用
6、 电源指示灯、一个用户编程指示灯
7、启动模式选择(BOOT0/BOOT1)
8、板载3.3V LDO  1117-3.3,最大提供 800mA 电流。
9、USB供电或jLink Command输入power on命令供电
10、板载8MHz 晶振,32.768kHz 晶振

11、板载512kB外部SRAM(61LV25616-10)

11、板载64MB NAND FLASH(K9F1028)

12、PCB尺寸: 110mm×55mm

网友:
回复3楼

                                 我也发现困难了,昨天仔细看看了看103VC的引脚分布,发现用其扩展RAM必须要复用地址和数据总线,但手册中SRAM模式不支持复用,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搞成Z系列的

                                 5楼说的有道理,考虑Z系列的

网友:
stm32系列的有实时时钟耗电问题,求助

                                 刚刚想到一个问题,stm32系列的有实时时钟功能,可以用其作为真正的实时时钟使用吗?用纽扣电池能工作多久啊?

网友:
老哥,你这个开源我有兴趣,我要加入

网友:
欢迎加入

好常时间进不了论坛了,10楼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今天收到免费的三合一开发板了

今天收到免费的三合一开发板了,试试很好用,呵呵
下周开始原理图设计了,呵呵

网友:
开发板原理图出来了

最近由于年工作忙,很少有时间做这个板子,今天终于把原理图画完了,现在发上来,请大伙多提意见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97/200972383619246.rar

网友:
DXP版本?

还好99也有 DXP也有~ 其实做这种开源开发板的很多~

网友:
14楼有什么意见?

14楼有什么意见?
我QQ343741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