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BOOT1在系统复位后当作IO用?

楼主:
                                 起因是我的板子上少了一条IO输出线,说啥也找不到了,能通过跳线利用的只有BOOT1/PB2了,因为现在该脚通过一个电阻下拉到地上。隐约记得该引脚可以当作IO用而跟BOOT没关系,但是文档太多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好问题,手册上确实没有写

                                 我帮你问问,过几天回复。

网友:
终于碰到死角儿了

                                 最好快点儿问,我着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如果找到答案的话建议在应用手册里加上说明或者专门出一个说明文档

网友:
直接初始化使用

芯片只在启动的第四个周期对BOOT1进行采样,采样完毕后,该引脚就被释放,用户可以像初始化其他IO口一样,把该引脚用作任一功能。

在STM32的参考手册上有说明。

网友:
问题是启动的时候怎么能保证BOOT1处于低呢?

                                 靠下拉电阻?

网友:
BOOT1拉低表示要进入系统存储器启动

不管是调试还是正常运行,都不应该把BOOT1拉低呀,除非要启动片内的ISP功能。

一般要使用外部的下拉或上拉,保证上电时引脚的低电平或高电平。如果需要把这个引脚作为普通I/O使用,并能控制它的状态,则上下拉的电阻要稍微大一些,可以根据器件的驱动能力在10K~50K欧姆之间考虑。

网友:
我已经搞定了

4楼说的有道理,我原来就外接的10K下拉,这点不变,能保证复位后在SYSCLK的第4个沿儿系统检查BOOT1的外部电平是低的,这样既能进入用户FLASH运行又能ISP;把BOOT1脚通过跳线直接接到目标点,初始化函数之后就可以直接控制PB2了,应用起来没问题。

问题是这一点应该在手册中作为一个问题至少加几句说明也行。

网友:
7楼的意见已经反映给写手册的同事

                                 谢谢,以后的版本修正。

网友:
这个引脚我下拉100K电阻,只做输出用就不用跳线

可以进ISP也可以进用户程序
如果做输入用那就要跳线了

网友:
我说的跳线不是那个意思

原本BOOT1只外接了10K下拉,后来输出口线缺一根,研究来研究去只能用BOOT1这根线了,就通过跳线把BOOT1跳到目标点上。

看来下来100K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但这样的话就节省功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