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上能够将ST的电容式触摸按键程序移植过来吗?

楼主(2009-07-20):
在STM32上能够将ST的电容式触摸按键程序移植过来吗?
如题
按键
电容
程序
触摸

网友A:
可以,但有一定难度
你如果有时间,可以自己试试看。

网友B:
谢谢,能不能简单说一下难度体现在那些方面?
如题

网友C:
关键是时序要求严格、要识别非常小的差别
STM8S上的方案中关键部分是用汇编写的。

网友D:
只要STM32的IO口满足一定的要求
就应该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当然,如果不知道算法的话,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E:
我的神,还要算法?
那这么说主得用ST的触摸裤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