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wnloadandDebug"按钮怎么先执行BUILD呢?

楼主(2009-07-20):
"DownloadandDebug"按钮怎么先执行BUILD呢?
公司的IAR按"Download and Debug"按钮直接就下程序了,家里的IAR按按钮后先无条件的BUILD然后才开始下程序,本来之前已经BUILD了,所以感觉浪费了一步,怎么去掉这个BUILD呢?
公司
程序

网友A:
查查你的系统时间
应该是哪里的时间不对,或某个文件是只读的问题。

网友B:
想起来了
以前总是瑞星提示有什么东西更改我的系统时间,我都是点击的同意;
另外香主说的“或某个文件是只读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C:
还是没有搞定呀
我的系统时间是正确的,而且把只读属性改了,但还是没有任何改观,香主再帮我想想还会有什么原因,这个现象太讨厌了

网友D:
另外
我每次"MAKE"的话如果系统发现从上次一次"MAKE"后到现在一直没改过程序的话,它就会提示"Configuration is up-to-date.",但是现在的"MAKE"是无条件执行的,这怎么可以设置么?

网友E:
查查你的系统时间:很可能你的系统时间比库文件的时间早
这样你生成的目标文件总是比库里的源文件旧,当然每次运行时都要BUILD了。
估计是你想使用那些有时间限制的软件,向回调了系统时间。

网友F:
没有时间限制
在公司用还正常的,还是我的系统时间问题估计

网友G:
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看看你生成的目标文件的时间
再与库文件的时间比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