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STM32-ISP

楼主:
第1版,后面将增加不少功能:含IAP,调试等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97/2009723233841596.rar

网友:
不知道STM32 ISP 的GO命令咋不起作用

网友:
应用笔记AN2606里面有Bootloader的流程框图

                                 芯片加读保护后是不能执行GO命令的。

网友:
支持兄弟,有问题可以交流。

网友:
芯片没加读保护

芯片加读保护后发GO命令是无应答的,我不加读保护能看到芯片返回了正确的应答
另外我试过McuIsp的下载后远行功能也是不行呢

网友:
上图只是我测试抓的图而已,实际编程完后发送了GO命令

网友:
所以我搞了RamIsp,不受写选项就不能运行的限制。

网友:
发现GO命令有的芯片可以,有的芯片不行

网友:
芯片版本不同的缘故。搞RamIsp很有意义

网友:
我的手持机采用了RamIsp.

mcuisp本身也带了。主菜单:系统->使用RamIsp。
原理是把一个BootLoader程序通过ISP下载到SRAM里面,再使用自定义协议进行实际编程。
可提高速度,也可添加加密功能。
最近正在构思如何完全保密的向空白的stm32芯片中下载程序,要用到比较新的密码学思想。

网友:
mcuisp选择用RamIsp后

就可以在写选项后,还运行了。
不选取的话,会发现同时选取“写选项”和“运行”的话,运行会无效。

网友:
这招偶用来更新IAP-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