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107usbOTG能接现在普通的U盘和PC吗?

楼主(2009-07-31):
stm32f105/107usbOTG能接现在普通的U盘和PC吗?

网友A:
OTG 有ID信号 P普通U盘和PC没有
这怎么使用?
能动态识别接得的是U盘还是PC吗?

网友B:
麻烦香主解释一下 谢谢了
因为 我想用107/105 读写U盘 并同时和PC通信的一个产品

网友C:
OTG的ID识别是通过使用不同的电缆解决的
你可以看看USB OTG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