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现在的速度可以带多大点阵的LED显示屏

楼主(2009-07-30):
STM32F103现在的速度可以带多大点阵的LED显示屏
如果用STM32F103 带448X224点阵的LED显示屏 效果不好 有没有加速的方法 软硬件都行 现在的效果是有点闪 而且还是在没处理数据的情况下 哪位高手给点建议
点阵
效果
LED显示屏

网友A:
你要求多大的刷新频率?一般这样的问题是软件算法的问题
好好琢磨一下算法吧。

网友B:
带448x224的屏绝对没有问题
还是你给595送串行数据的时候速度慢,我在用101做LED屏呢,速度非常快,主要是我给595送数据那部分,是由CPLD依靠101的MCO引脚输出的脉冲作为它的工作脉冲往外送的,速度很快,只要101通过并口把16位数据送给CPLD,然后通过引脚给出一个脉冲就引发CPLD开始把并行数据串行送出。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用再快的CPU扫描速度也不会提上去。另外我下一步用103VCT6做256x1024的单色屏,板子早回来了,就是还没轮到调试呢,设计指标应该没问题。

网友C:
1秒20帧数据应该就行了吧
现在是没处理数据,就是取值直接往屏上打 这样都还有点闪 有人建议用串口送数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D:
上图
大屏控制板,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我的小店里去看我的屏,实物照片!

网友E:
串口送数据也要比我现在的方式慢得多

网友F:
没有电路图,没有算法描述,谁也帮不了你
1秒20帧数据应该就行了吧
:你现在达到每秒多少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