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不能"DownloadandDebug",问题严重了

楼主:
                                 原来按"Download and Debug"后每次都自动重新"BUILD"工程,这个就忍了,但是现在问题升级了,干脆不干活儿了,弹出来一个对话框,提示"The configuration does not have debuggable output.(A debug-only project should have exactly one debuggable file as a root-level project member.)",现在彻底崩溃了,不知道咋解决了,实在不愿重做系统,在此寻解,如果解决不了只好重新做系统了。。。

网友:
估计是乱改设置了,已经提示你:这个配置没有输出用于调

                                 也就是没有调试信息,你说能调试么?英文不好,不会弄个词霸或者词典什么的查下,改完了也不记,省力的办法是把设置改回去或者回复默认值,要是还不行,就用个卸载工具把IAR彻底卸了,再装

网友:
哈哈

                                 多谢指点,我E文还凑合,没你想象的差,我已经重装系统了也不行

网友:
还是找IAR的技术支持问问吧

网友:
建议

LZ可以每次Debug前用ISP擦下Flash  估计会有所改善

网友:
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还是想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
感觉是你把产生文件的路径和调试使用的路径搞乱了

                                 我猜可能的原因是:编译联接后产生的用于调试的文件放在某个目录下,但是调试软件却到另一个目录去找这个用于调试的文件,结果自然是找不到。

网友:
看来我得重建一个工程了

                                 最后一个办法了

网友:
工程options设置

                                 可以在工程general options->output配置输出文件的路径,确认linker->output文件带有调试信息

网友:
找到原因了

在 stm32f10x.h 里器件密度定义错了,我用的是103RBT6,应该是中等密度的,但是我的定义是高密的,改成 STM32F10X_MD 之后就可以了,结果造成这么奇怪的毛病。

但是新毛病出来了,BUILD后,按 Download and Debug,程序能下进去,但是程序不能运行到main()处,并且弹出来提示"The stack plug-in fail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main". The Stack window will not be able to display stack contents.(You can change this setting in the Tools->Options dialog box.)"

网友:
好了,重建一个工程就好了

                                 跟它扯不起了,没必要找到真正的原因了,多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你用的3.0的库?

ST提供的例程可以通过直接在workspace里选STM3210E-EVAL或STM3210B-EVAL来对应不同容量芯片的配置。

如果你把大容量的库用在中等容量芯片上,你要改的不是stm32f10x.h文件,而是改option->C/C++ Compiler->Preprocessor->Defined symbols里的定义,还有startup.s文件也要选startup_stm32f10x_md.s

不过还是直接改workspace里的配置选项比较安全。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3.1的库

                                 startup_stm32f10x_md.s这个选得是对的,原来在stm32f10x.h文件里面器件定义也是对的,后来不知道怎么被改了,原来运行调试都是OK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动了就出现了上面的问题,现在全OK了。另外定义器件容量应该是选*.s和在stm32f10x.h文件中修改定义,你说的在option->C/C++ Compiler->Preprocessor->Defined symbols里怎么修改器件密度定义呢?

网友:
Defined Symbols是预定义阿

如果你在workspace里选STM3210E-EVAL,那这个预定义你可以看到是STM32F10X_HD,如果你在workspace里选STM3210B-EVAL,那这个预定义里就是STM32F10X_MD。

stm32f10x.h属于库函数了,一般用户是不用去修改的,只要修改项目的定义就可以了。在这点上,ST的库做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用的不是开发板

                                 我现在的做法是在每一个项目里都把stm32f10x.h文件拷贝一份,然后在里面修改器件密度和HSE值,还有开放USE_STDPERIPH_DRIVER定义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当时是因为我的PC机系统时间不对,回到了2002年的时间了 改回正常的时间就好了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