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打开DMA,影响测量外部中断次数

楼主:
ADC1 6通道,DMA传输。定时器2测量外部中断频率。
打开DMA,测量的外部中断频率误差很大。关闭了就正常。
能不能从芯片内核上跟我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
原因是总线竞争,DMA操作会占用CPU的时间,使得CPU的速度在DMA操作时变慢。

你的中断频率是否太高?

网友:
                                 你是指外部中断吗?工频50Hz

网友:
                                 香主,期待进一步解答

网友:
2楼已经解答了,还需要什么?

对于你的问题,除非能够追溯到丢失中断的那个时刻,芯片内部的工作状态,否则我现在没法解释具体原因。你有可供测试的小项目吗?

网友:
                                 DMA打开后是不是一直在工作,还是ADC六通道采样完以后工作一次?

网友:
                                 DMA打开后一直在工作,每个通道的每次采样之后进行一次传输,只有进行数据传输时才占用总线。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郁闷
我的DMA使能在一个中断里,中断周期64us
加了使能后,中断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