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USART的问题
suery
suery

网友A(2009-08-14):
关于USART的问题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USART在调试状态没有问题,断电后再启动就收发不正常的情况
我设的波特率为9600时很正常,波特率提高到38400就出现上述问题了
波特率

网友B:
校验位 无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网友C:
各位大侠谁发表下意见啊,急~

网友D:
原因很多,说不好。主要原因是波形的问题,建议拿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E:
波形是正常的啊

网友F:
要看收发不正常是什么现象:不通?时好时坏?错码?偶尔?经常?
楼主给的信息太少。

网友G:
我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和波特率无关。最后发现是RCC问题,要在RCC初始化时定义完所有接口的时钟,而不是在各设备驱动初始化中单独逐个定义。
不过虽然最后问题解决了,我还是觉得真正原因不是我想的这样。不知香主怎么看?

网友H:
解决了,是我自己设置的问题,用的usb的虚拟串口程序,插上usb后重新初始化usart,波特率被改了,结果收不到数据了,谢谢各位大侠对小弟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