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的复位。

楼主:
                                 我看到了ST的芯片带有“embedded reset and power control”。 是不是对于ST芯片进行设计的时候,上电,断电的复位不需要再外加复位芯片了。只需要阻容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了?

网友:
Power on reset (POR)/power down reset (PDR)

不就是干这活的吗?

网友:
什么芯片?

估计你说的是STM32。如果是说STM32,答案是:YES。

网友:
我看到了ST的芯片带有“embedded reset and power control”。 是不是对于ST芯片进行设计的时候,上电,断电的复位不需要再外加复位芯片了。只需要阻容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了? ...
这个表示的意思是连阻容也不要了。

网友:
                                 谢谢!看来ST的考虑很周到。可以省不少钱。

网友:
实际中的经验,浮空容易受干扰。即使接10k电阻上拉也是。
至少接个104电容下拉到地。
或者直接接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