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10启动问题:

楼主(2009-08-05):
请问710启动问题:
请问710能不能先从片FALSH内启动,运行片内一段程序后再跳到片外FLASH运行?
(不用重新上电)
FLASH
上电
程序

网友A:
可以,没问题。

网友B:
可是香水,我试过BOOTEN一直接地是跳不到外面去的,要怎么玩才行呢?
我的方法:
BOOTEN接地,
片内程序:
main()
{
void (*p)();
//初始化系统,等代码
//...
p = (void(*)())0x60000000;
p();//跳到外部运行,
}
这段程序如果BOOTEN、BOOT0和BOOT1都接高电平,用仿真方式可以实现先从内部运行,再跳到外部,但脱机后重新上电只能直接从外部运行,请问我要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C:
如果BOOTEN、BOOT0和BOOT1都接高电平,程序当然要直接从外部Flash启动。

网友D:
可是上面说要复位呀,

网友E:
对呀,你不是说“
脱机后重新上电只能直接从外部运行
”,重新上电不就是包含复位吗?

网友F:
香水没有看清我的问题:
对呀,你不是说“脱机后重新上电只能直接从外部运行”,重新上电不就是包含复位吗?
不就是说不能重内部启动了吗?

网友G:
你没有看清我在4楼的回答,因为你把BOOTEN、BOOT0和BOOT1都接高电平,程序当然要直接从外部Flash启动。
请看我在4楼贴的截图,只有当BOOTEN接高电平,而BOOT0和BOOT1都接低电平,才能在上电后从内部Flash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