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载影音系统用什么MCU?

楼主:
                                 请教车载影音系统用什么MCU好一点,是st8稳定还是stm32W稳定呢?

网友:
                                 STM8与STM32是两个不同档次的MCU,选哪一个需要根据你的功能和性能要求而定。

网友:
香水城主:请问STM系列对影音的处理是基于文本,还是格式,或者代码?

网友:
不明白3楼的问题:难道代码没有格式吗?代码不在文件中吗?

再说处理什么数据是你的事情,ST MCU只负责提供处理能力。

网友:
能不能直接播放TXT格式文本(其实可以通过软件编码)

网友:
播放TXT格式文本?可以通过软件编码?你是说语音朗读TXT文本内容?

答:只要你有相应的软件,STM32的运算速度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可以用STM3实现人工合成语音。比如报站、报欢迎词。
又可以省20多块钱了!

网友:
                                 晕,这个算法和数据库做得好的话 可值不少钱

网友:
                                 参考google语音识别~

网友:
成名哥!你做过这样的项目吗?说来大家分享一下!呵呵

网友:
                                 不好意思~

网友:
成名哥:我看那个STM103V100 II原理图有录音功能,软件上想点办法,可以实现智能语音呀!

网友:
                                 13楼的兄弟如果有软件算法,给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
没有库怎么搞……老外好搞只是他们的语法和组合都比较少,库也小。
中文的芯片有的是,但是库(不仅仅是字发音库,组合起来才是夸张的)估计是很难买到的了。所以市面上针对公交报站、移动、政府……等应用场合都要将库简化优化。

网友:
算法是有一个,但不是关于STM3的。。是那个专用芯片的算法。其实连算法都算不上,它只是一个将TXT文本编码成芯片所需要的代码的一个工具软件。

网友:
兄弟看样子你有一个不错的想法。能说出来分享一下不?

网友:
做报站器的呀,呵呵
我是老资格了。
用语音合成芯片太业余了。

网友:
                                 报站器……不需要什么感**彩和抑扬顿挫,查表就行了,普通51都可以搞定。

网友:
                                 这个滤霸实在太夸张了……“感情_色彩”变成了“感**彩”,就不会自动插个下划线什么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