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在SWD方式下只接SWDIO,SWCLK,GND?

楼主:
                                 这三根线就可以调试么?

网友:
                                 昨晚实验了,需要另外把目标系统的VCC连接到JTAG的Vtref引脚,一共4根线搞定

网友:
不接RESET可以通过JLINK复位目标板吗?
我实际做的板子一直留有JTAG口,太占地方了,留SWD口担心调试不正常,影响进度,能否提供下稳定的SWD接口需要哪些线?

网友:
可以不接,可以在MDK仿真器的设置里面不使用硬件复位,而是用system reset或者vect reset,前者适用的范围更广
参见: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127364  6楼

网友:
                                 我在IAR下不用设置就好用

网友:
                                 我是用IAR+JLINKV7调试,如果留SWD接口的话,调试+下装FLASH程序,需要几根线?

网友:
                                 跟我一样的环境和开发工具,如我2楼所说,4根线

网友:
                                 谢谢,那下次排板时留4线SWD接口了,占地方也小多了

网友:
                                 4线SWD接口即可实现,你还可以用多一根线SWDO(可选的跟踪指示针),在MDK+ULINK2有实时跟踪功能。

网友:
我来踩下ARM公司:SWD明明是两条线(SWCLK/SWDIO),怎么敢叫单线调试?!
FSL的BDM和ST的SWIM才是真正的单线调试.

网友:
                                 ARM好像只是称他为 串行调试方式  serial wire debugger,没有说单线阿

网友:
呵呵,我以为是single wire debug呢。
踩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vcc还是3.3v

网友:
回复 网友B:

JLINK支持实时跟踪吗